[工仪] 拆解普源DS1052E示波器 维修数字脉冲电位器

楼主(2020-03-01):
近年来手头的示波器调节电圧幅度和频率用的二只脉冲步进式旋钮老是失灵,档位不是跳几档就是跳到最大最小很是不爽。近来无事决定拆开来修一下。发到

本坛来供大家分享。
先讲讲拆机壳,把机箱反面朝天,使把手拉开45度左右把把手下面靠前壳处二只
螺絲拆下,再拆下底部靠前壳二只螺钉,侧面的固定电源插座处二只不要拆要固
紧状态 。把机壳无电源处朝上竖起用双手拨开少许再把另一侧电源插一侧拨开一
些 ,反复二次就可把后壳拆下来了。其它拆解就容易了,请参看照片。

楼主:
接着上图
把按钮面板印刷板的二只调电压和频率的步进旋转电位器用松香和扁编织细丝
用烙鉄引光焊锡后引下来,放在小盖中用酒精泡几分鈡反复旋转百来次后,
取出掠干,再焊到原位,最后一步一步照拆时的反向步聚原样装复,经测试
完美恢复了。

楼主:
接着本帖说明一下,把所有外壳和扳子取下后,把按钮面板印制板上有关二只步进数字电位器找出,用一段銅细

网友:
WD40浸泡不是比酒精更好

楼主:
全部拆开后取出按钮面板印刷版,用一小段细铜编织线烫上些松香把有关焊奌的锡都吸干净,就可拨出二只故障步进多级脉冲感应器,其它几只有阿尔禆斯日本品牌的很好用不用拆。无牌的就是寿命差哎。找点酒精把旋转感应器用酒精泡在一只小盖子里,泡上三分钟再反复正反旋转感应器百余次,取出凉干后装回原处。最后按拆的反步聚恢复装好。经使用完全和新的一样了。

网友:
费了这么大劲为什么不换新的开关

网友:
Alps的编码器应该可以啊,寿命这么短?

楼主:
回七楼,拆的二只不是ALPS的,无牌,一只用于调幅度,一只用于调时基。其余全是ALPS的未失灵。

网友:
我的也买了好几年了,没想到那么粗劣的做工。按键板那个打胶的排线看着就不好受,好像还没洗板。有空我也拆开看看,希望这是返修、维修留下来的

网友:
过几天也上我的1052e拆机流程加维修,正在整理资料

楼主:
期待10楼拆机维修,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10楼拆机维修,可以学习一下

我那台也一波三折,现在还在住院。反正有的玩了,第二台示波器想了好久,现用的是STI6

网友(2020-05-10):
2个大的编码器知道型号吗,我的有一个坏了想买新的换。

网友:
我的也要换编码器了,就是找不到型号

网友(2020-11-09):
楼主在不,请教下编码器的柄长是多少,准备给换两个新的

网友:
电源开关键要先拔下来不?

网友:
拆机要先拆电源键吗

网友:
没想到示波器里面这么复杂 怪不得挺贵

楼主:
回复17楼,要拨出电源键,使劲向上拨出就行。

网友(2020-12-26):
我的电压档调节老是乱跳,水平调节正常,交换xy编码开关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