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X拆解』移动宽带配送华为HG8540M光纤猫

楼主(2020-03-01):
『X拆解』移动宽带配送华为HG8540M光纤猫早年老站发过拆箱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1292

前段时间折腾网络,疫情在家无聊嘛。。必须破解光纤猫才能知道参数,为此查询了很多参数,更有查到资料说HG8540M的lan1口是千兆,于是乎,拆开看下

整机唯一一颗螺丝所藏的位置

盖子是卡扣设定,撬开就可以看到内部电路板了

拿出即可看到正面位置

ttl刷机区域

电源区域,貌似阉割了不少

还有一堆内置WiFi的区域

研究了半天,貌似只有四根网线是接通的

无线接入处

用的是海思的CPU

这个ttl是我焊的,因为无法打开华为使能,用线刷也是一样,最后用最新版的使能。

这里再次分享一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0875&extra=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看样子,现在固话已经没有市场了,电路都被省略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传个百度云或者其他的,这网站没注册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传个百度云或者其他的,这网站没注册账号

已传,不知道下载要不要钱。。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不过你这个阉割太严重了,无线没了,电话机插口没有了,USB接口也没了

网友B:
X同学,这一个月折腾不少了哈

网友:
wifi功能也被阉割掉了,不过反正带光纤带路由,再带上无线,配置不足的话,无线会很差。还不如阉割掉

网友:
能不能共享一下那个使能工具,那个论坛没有账号,不能下载

网友C:
TTL不是不能用,而是因为tx tx 两个信号串联 的电阻别阉割了,必须补全电阻才行

网友:
我这边的移动光猫都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同学,这一个月折腾不少了哈

疫情上班实在是闲得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L不是不能用,而是因为tx tx 两个信号串联 的电阻别阉割了,必须补全电阻才行 ...

TTL可以连上,但是不能进最高权限,进了命令也不全。

网友:
这个是百兆的

网友:
现在开通宽带,网络公司也经常是带个旧的猫过来

楼主:
有人说lan1口是千兆的,但怎么看都不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lan1口是千兆的,但怎么看都不像。。

我家里的移动就是这个猫,百兆的

网友(2021-03-22):
我家里的移动是这个猫,没有超密只能一个口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