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动液压叉车升不起来

楼主(2020-03-01):
好久好久没发帖了,这次发帖算是冒泡,也算是求助。在拆客之家好几年了好像还没见过修叉车的。哈哈!我这算是首拆吗?
………………
到百度了解了一下,叉车升不起来的原因有油封坏,没液压油,还有一个什么小阀门来着
于是我拆开看,还真是油封坏了。找了一个同型号新的油封换上。记住换上要把油全部放掉,要不然阀杆阀体装不回去

油封换好装回去,然后加液压油…………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啦!结果怎么压都升不起来!好尴尬呀,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大师傅讲解一下

网友:
图片不好编辑 就不弄图片了。液压主缸从上到下 外表看见的防尘油封 向下是o型圈活着油封 缸里面还有一个油封 液压小缸一个防尘油封一个油封  你脚踩卸压的

网友A:
阀门没装好吧?液压油貌似也要排空才行

网友B:
是不是液压油里面有气泡有空气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们管它叫“地牛”

网友C:
我记得这玩意有上下两个这样的油封,你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门没装好吧?液压油貌似也要排空才行

欢迎探讨,阀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液压油里面有气泡有空气

已经排空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玩意有上下两个这样的油封,你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坏的。 ...

欢迎探讨,得看看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探讨,阀门在哪?

弹簧下面啊

网友:
安装密封有方向,换了要记得排气。

网友:
油封和单向伐没装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下面啊

拆开看了,除了杆什么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除了杆什么都没有

那个活塞后面就是单向阀,要拆彻底一点才能看到阀,如果单向阀密封不好就打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活塞后面就是单向阀,要拆彻底一点才能看到阀,如果单向阀密封不好就打不起来 ...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