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那个大神看这是啥玩意?

楼主(2020-03-01):
这是路由器?还是拨号器?需要绑定啥东西吗?可以家用吗?能卖多少钱?

网友:
光猫,企业版,比家用的要好一些

网友:
企业用的光猫,比家用的好多了

网友:
网关就是一个终端,可以带很多客户端的意思。

网友A:
你这个a8c,家用很稳定。很费电。
如果装机的话,电信要1k多,
基本上都是企业用,可以支持8门电话。
家用有点奢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a8c,家用很稳定。很费电。
如果装机的话,电信要1k多,
基本上都是企业用,可以支持8门电话。

才12V 1.5A也不怎么费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a8c,家用很稳定。很费电。
如果装机的话,电信要1k多,
基本上都是企业用,可以支持8门电话。

这个玩意主要是干啥用的 它是一个路由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主要是干啥用的 它是一个路由器吗?

一个企业版的光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a8c,家用很稳定。很费电。
如果装机的话,电信要1k多,
基本上都是企业用,可以支持8门电话。

我自己家用可以吗 可以提高网速吗?

网友:
就是光猫,只是企业版的(月租688元),我们这边初装要1k多,销户是需要返还的,自己不能安装,需要电信设置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家用可以吗 可以提高网速吗?

可以,我家50m宽带,换这个带宽变500m了

网友:
看这个12V 1.5A ,就知道过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家用可以吗 可以提高网速吗?

提高网速的最便宜的办法是花更多的钱,弄个公网IP。这东西可以家用,不过没啥必要,除非你家里有N台电脑和手机需要同时打开几百个会话访问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高网速的最便宜的办法是花更多的钱,弄个公网IP。这东西可以家用,不过没啥必要,除非你家里有N台电脑 ...

公网有啥好处 ,我好像是公网IP 上次我说我家里需要安装一个远程办公,他说重启下路由器就是公网IP了

网友:
小公司用的,也可以家用稳定性肯定比家用设备好,话说怎么不拆解开看看企业级的做工用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