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自己diy的音箱,然后问几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2020-03-01):
自己楼下捡了一个音箱,应该是2.1音箱的一部分,放家里好几天,疫情影响闲着没事就打算diy下,
正好,我有个车载的功放板,割个口子把板子装进去,通电测试没问题,木耳朵也听不出来个所以然,
今天又偶得了一个日本喇叭,比了下正好可以装在低音喇叭这个位置,然后动手用两根线把两个喇叭并联上了,测试发现,自带的喇叭声音正常,日本喇叭声音很小,单独接日本喇叭声音音量调到最大声音也小,
然后才发现自带喇叭是4欧姆的,日本喇叭8欧姆的,
求问,怎么让两个喇叭音量大小一致,也就是怎么把8欧姆的弄成4欧姆的,
还有,我这么装两个喇叭对音质有影响么?
再问,这个车载功放板是单声道的吧?没办法接双声道么?
还问,这个日本制造的喇叭是什么牌子的,怎么样?

家有吞金兽,一不注意,家里所有的喇叭上都被按了个窝

楼主:
好惨,连个回复都没有,就跌到第二页去了

网友:
我也不懂,没事就看看,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A:
在日式喇叭上并联一个8欧姆的电阻就变成4欧姆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松下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日式喇叭上并联一个8欧姆的电阻就变成4欧姆了,不知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答案

你需要一个音频变压器,把功放输出的电压升高,这样配高阻喇叭时功率就能上去了

网友:
M标松下的,松下很多原件都是方框里标一个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日式喇叭上并联一个8欧姆的电阻就变成4欧姆了,不知对不对?

并个电阻是不行的。可以直接用,配一个4Ω的功放板用,配8Ω的功放板也行,但是声音别开太大,会烧功放

网友:
12v8欧,没戏,还不如只用原喇叭

网友:
松下的,有阵子流行拆投影电视的喇叭。

网友:
这是吃饱了撑的,两个喇叭不是阻抗不一样那么简单。他们的音质,音色,功率都不同。很难调节到一致可以说是世界难题!但也可以通过左右独立音量,独立音调,左右平衡来调整。动喇叭的脑筋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