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Gaemi触摸调光台灯--拆解+换电池

楼主(2020-03-01):
话不多说,上图:

拆前全貌,触摸调光,但不是无极调光

有两个触摸开关,分别控制主灯和位于台灯底座中央的小夜灯,晚上起来用还挺方便。

“喜炎平”不是台灯的品牌哈,这个灯是礼品赠送的。

铭牌,标注的电池是1200mah,强光挡只能用一个小时的样子,今天拆开主要是为了换个电池。

底座,有一块配重,可能是个石膏块?本来是厂家随便装上去的,也没有螺丝固定,我拿704固定了一下。

电池,看起来电池还挺新,正负极看了一下,没有二次点焊痕迹,可能是新的。

拿开电池看看。

内部全貌,我在图上也标注了一点

电路板,看着做工还不错,有必要换个电池.不知道为什么电路板有镂空,有懂的朋友吗?

即将换上的电池,老牛家买的,正负极已经点焊转镍了,焊接比较方便。德朗能3200mah的18650,9块多一支.

点焊比较随便,但估计很牢。

拿出可能年龄比我还大的焊锡膏

有人用过吗,我感觉这种焊锡膏很好用,我个人不习惯,也不会用松香。

烙铁温度没控制好,勉强焊上了......

焊点比较感人,拿出来一个握力器,刚好可以固定电池,方便我焊接。

换上啦!

贴上海绵胶,装机,至此换电池完成~~~
最后的最后,你懂得~坐等打赏

网友:
我觉得配重块,可以换成几块废旧随身听电池并联,或者一块大小刚好的手机电池,换下来的配重改指尖陀螺等。电路板镂空,可能是减小触摸芯片干扰误动作。

网友:
谢谢分享,点个赞。
镂空的位置正好在发热电阻旁,除了抗干扰,减少热量对芯片的影响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