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扩展口能否反向充电

楼主(2020-03-01):
一个平板只有一个micro口,充电和数据传输都从这儿。已经购买USB扩展口,通过转接,接鼠标、键盘、网线等。想当电脑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充电,导致很快用完。而每次拔下来充电再用,也严重影响使用。
从USB扩展坞接一个手机充电器,两头都用标准USB公头,既能给平板充电,平板又同时使用中。这种用法行不行?
如果行,有什么需要改动的?或者要注意什么?
如果不行,还有什么办法解决使用和充电同时的问题?

网友:
不行,OTG模式下就是这样,没办法,可以试试给电池加上独立的充电芯片

网友A:
自己DIY在平板后盖上钻个孔,引出电池的2根线出来接个4.1V的TP4056充电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在平板后盖上钻个孔,引出电池的2根线出来接个4.1V的TP4056充电板即可。 ...

平板很难打开,这种肯定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板很难打开,这种肯定是不行。

你连打开平板都觉得难还弄什么弄啊。乖乖的就这么用吧。

楼主:
这个淘宝应该是在交易去打开某朋友的帖子发现的,可是在找原帖没找到,说是能反向充电。不知真假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454166139753

网友:
OTG可以用外部电源,这样手机不用向外面供电。。。

一定可以反向供电的是TYPE C的,有的引脚就是控制电源功率和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打开平板都觉得难还弄什么弄啊。乖乖的就这么用吧。

我咨询的正是不用打开平板的方法

最后一个图,这是固定充电座的(我没有充电座),想从这对付一下能否开,结果屏幕翘坏了?
怎么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咨询的正是不用打开平板的方法

不打开神仙都没办法。

网友:
你找下你的型号支不支持充电otg,如果支持可以买条可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开神仙都没办法。

6楼的淘宝卖家有这个产品,只是还没联系上。本来就是问问这个产品有没有用过的。或者有没有别的卖家推荐。

网友:
应该没问题。
同事有一个平板,就是用的USB扩展口,外接硬盘,鼠标等,弄了一个5V4A的电源,直接并接在USB的电源线上使用的

网友B:
我上周试过我的手机otg,带线补的充电器接入会充电。普通充电器,电量不增不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周试过我的手机otg,带线补的充电器接入会充电。普通充电器,电量不增不减 ...

谢谢,回头先找个不怕坏的OTG试试

楼主:
不怕坏,其实是坏了也不怕,有几个,其中一个黑线的硬邦邦的,坏了就算了。打算看看这个东西

网友C:
弄蓝牙键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蓝牙键鼠不行?

关键是通过u口可以扩展有线网、插u盘、鼠标、网线等。都用蓝牙诸多不便,感觉扩展口真好用,以及购买了两个。除了那个诺基亚1020,别的手机和平板都能扩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7290&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通过u口可以扩展有线网、插u盘、鼠标、网线等。都用蓝牙诸多不便,感觉扩展口真好用,以及购买了两 ...

otg充电线?那倒可以有。
win平板以前用过otg线,有时接触不良,动一下设备掉线又连上,太麻烦干脆直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淘宝应该是在交易去打开某朋友的帖子发现的,可是在找原帖没找到,说是能反向充电。不知真假
https://d ...

这个只能用于cpu是z3735的win系统平板使用,可以边冲边otg,此时充电速度有限,大概1a左右不能到2a,其他方案的平板基本都不行

还有,别买这种,速度只有usb1.1,买五十多的那款,自己找吧(注意看自己平板的cpu型号,其他的基本都不能边充边ot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用于cpu是z3735的win系统平板使用,可以边冲边otg,此时充电速度有限,大概1a左右不能到2a,其他 ...

虽然问了,可是本来也觉得不太靠谱,你这样一说,好像正好靠谱了。
刚买的平板Q584是Z3795,4G内存,128存储。它自带圆孔充电口、micro数据口、标准USB 3.0数据口,说不定也行,但这个不需要。
刚刚修复的那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cpu就是z3735,内存2G,存储32G。win10系统。因为是触摸屏坏了,我用USB主要是为了鼠标与键盘。速度usb1.1足矣。至于你说50多的,这个低档的也是56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