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烧6片RAM颗粒 ddr2 的 有彩虹

楼主(2020-03-01):
天气不好没事情,又没太阳晒。拆几片内存颗粒。内存条短路导致不开机换下的!内存条单独加电!这6颗1粒粒发热拆了6次

型号,是1Gbit8位?

彩虹,哈哈

其实不大

这是跑户外拍照,室内不行啊
右侧两片多烧了下,不怎么亮了

作案工具上个场
碎的是用刀去除背面裂的,都没除干净,就不上了

网友A:
直接能烧外壳吗?下次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能烧外壳吗?下次也试试

放煤气炉上烧一会,封装物碳化了就可以拿掉了

网友:
酒精加餐巾纸或者蜡烛,和等离子电热丝等,充电式点烟器也可以,好像酒精的温度比蜡烛更高点,烟尘少点,最好用废旧罐头,做一个类似酒精喷灯聚集火焰热量。另一种好像配置强酸王水,缺点原料不好买到。

网友B:
拆了好多显存芯片,没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好多显存芯片,没法测试

那有不少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