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锌合金的地漏真是坑,烂成渣了。用易拉罐底做个盖子。

楼主(2020-03-01):
新冠期间,将厨房下水道的地漏堵上 了,
结果发现 锌合金的地漏 盖子已经烂了、
这过了一段时间,走来走去有时候踩在上面了,彻底的踩成渣了。

找来工具

决定用易拉罐的底部 做 个盖子

清理地漏的盖子

易拉罐 裁剪成合适的 大小

放上去。

另外一个地漏

地漏上面 不锈钢 部分 还是很好,但是锌合金的部分已经烂了。

地漏主体部分 埋在了水泥里面,不能动,一动就成渣了。

同样用易拉罐的底部做成 盖子。

更坑的还有 锌合金的 PPR 管接头。

也烂了一个,有过维修,发过帖子。

PPR 管接头这玩意,一定要买铜的,铜的。

奸商将 锌合金的 当铜卖 ,卖铜的价格。

地漏要买不锈钢的。直通的,再配硅胶的防臭。

网友:
其实很少有真铜的,铜太贵了

网友A:
怎么会想到买锌合金的呢,这等着烂嘛,好歹买不锈钢的啊,我家6年了还锃亮的

网友:
便宜货只有这样了   不锈钢比铜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想到买锌合金的呢,这等着烂嘛,好歹买不锈钢的啊,我家6年了还锃亮的 ...

图便宜呗

网友:
这年头没人买锌合金了!想要好看纯铜,想要耐用PVC或者304,室外铜或304室内PVC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拿合金当铜或不锈钢卖的,除非买的时候不问自己选的。

网友:
装修水电,五金,胶水等辅料一定要用好的

网友:
没错,当初买的不锈钢,35一只。。。。。。

网友A:
这能便宜多少啊,地漏烂了很麻烦的

网友:
上班没有?你那小区有点危险哦。祝你平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能便宜多少啊,地漏烂了很麻烦的

便宜不少不呢,纯铜、不锈钢能买好几个锌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能便宜多少啊,地漏烂了很麻烦的

就是有这样的,专拣便宜的,不考虑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便宜不少不呢,纯铜、不锈钢能买好几个锌合金的

问题是坏了搞修起来就贵了啊,家里能用几个地漏啊,就算全换纯铜的也多不了几百块钱吧,这有啥好省的

网友:
没用最坑,只有更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坏了搞修起来就贵了啊,家里能用几个地漏啊,就算全换纯铜的也多不了几百块钱吧,这有啥好省的 ...

都像你这么想,锌合金厂子不都倒闭了?

网友:
也不知道打个孔,下水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像你这么想,锌合金厂子不都倒闭了?

差的东西用在差的地方嘛,出租屋之类的还是可以临时用用,自己家装修肯定用稍微好点的,至少好折腾点的,地漏这东西折腾起来麻烦啊,要是水阀之类的最多断个头也还能取出来,这个你得砸地砖才能弄出来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的东西用在差的地方嘛,出租屋之类的还是可以临时用用,自己家装修肯定用稍微好点的,至少好折腾点的, ...

有的人不这么认为,不包括我,但是你得允许生物多样性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人不这么认为,不包括我,但是你得允许生物多样性的存在

个人想法不同很正常,我只是觉得说自己家的装修嘛这些东西还是买好点,不说钱的问题,就是考虑后续维护也该买好点是吧,否则不是给自己找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