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斐讯K3 路由器加散热风扇

楼主(2020-03-01):
再见闲着没事就给FX K3路由器加一组散热风扇
拆机过程就不发了,直奔主题

并联两个12V小涡轮风扇

将两边的栅格开孔

加一个开关

机身开孔

哥俩好粘上

焊接导线

为了以后拆开方便佳乐两个插头

开关效果图

复原
出风口隐约可见

网友:
注意风路设计

网友A:
好想法,如果方便可否拍下这个路由器的屏的型号,不胜感激,自己的拆开后没装,散了一大堆,时间久了,那个屏幕不知丢哪边去了,想买个补上

网友:
一个足以,多了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如果方便可否拍下这个路由器的屏的型号,不胜感激,自己的拆开后没装,散了一大堆,时间久了,那个 ...

裴~~~讯 K3 这个屏幕有没有都行,一可以自己DIY一个铝合金或者塑料外壳再加一个风扇也挺好

网友:
一个高质量的12V风扇,对外抽风即可,开关可以用双掷的,一边接12V,一边接个7V左右,便于降噪。

网友:
引用 楼主:
裴~~~讯 K3 这个屏幕有没有都行,一可以自己DIY一个铝合金或者塑料外壳再加一个风扇也挺好 ...

现在只想把机器复原,要不到处散着一大堆,在家放着老是被唠叨,这机器外壳不好拆,所以既然复原就所有的全部装齐。如果方便,给个屏幕型号,感激不尽,先谢了!

网友:
拆了一边的外壳,直接半裸奔,这样散热比较好,噪音0:loveliness:

网友:
12v的风扇不吵吗?

网友:
加个温控开关岂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