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75岁老人:小天鹅抽油烟机可靠而简单的修理

楼主(2020-03-01):
一台小天鹅油烟机用了10年了,控制部分出问题了,修过几次了,加上眼睛也有问题,也不想修了
但电机是好的,直接把控制电路部分全部甩掉,装上两个开关,直接控制,一直用到电机不能用为止。
正靣一个开关是高速,低速用得少放在侧靣、嘿嘿,一劳永逸!

楼主:
新站第一次发帖!

网友:
两个电机都成手动开关了。没法调快慢速了

网友:
老机器确实这么搞最可靠

网友:
建议线换一下电线,这种花线久了老化短路漏电概率大。用好一些的线,最好再用耐高温的黄腊管套上。

网友:
我也要玩到你这个年龄

网友:
嗯  挺老式的了  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会发帖,666.,

网友:
这种开关,这种线,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故乡

网友:
正常 楼主,楼主流弊

网友:
向老师傅致敬

网友:
照明直接并联到开关上,就像老式厕所

网友:
老人家老当益壮,动手能力强

网友:
向老师傅致敬!

网友A:
还是把开关接到面板上的开关位置吧,太丑了。其他功能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开关接到面板上的开关位置吧,太丑了。其他功能可以不要。

可以考虑

网友:
小时候厨房电灯也是花布线吊着,很快就油乎乎的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大爷

网友:
老当益壮  向老师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