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Nikon MH-25a充电器拆解方法

楼主(2020-03-01):
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螺丝,但是没用,还是拆不开,接口处用刀撬了,没撬开

网友:
外壳固定也就那几种  螺丝 卡扣 超声焊接  胶水

楼主:
可能是焊接,那不是要锯开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看错了

楼主:
用小钢锯,锯开四角,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撬开,原来里面有个元件脱离了电路板,重新焊接,又可以充电了。强烈数码之家可以出一淘小型电动机密螺丝刀,带个小钢锯最好了,以后那些粘胶,焊接的东东就可以锯开来看里面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小钢锯,锯开四角,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撬开,原来里面有个元件脱离了电路板,重新焊接,又可以充电了。强烈 ...

贴纸里面的凹坑,有点像一些插座上的隐藏螺丝,和固封螺丝等防拆结构,实际上螺丝上压入塑料盖。苹果电源才是真正难拆,缝隙全是超声波焊接,比普通的手机电源结实不少,只能上小电磨切开。

网友:
我想知道啥元件掉了。。。。

网友:
除了苹果电源,一般速冻+轻砸,都可几乎无损

楼主:
还有个港版的苹果电源,等我小雕刻工具到了。我切块看看
@aacyxjz  最右侧下面那个带散热那个玩意,三只脚,并排的

网友(2020-03-31):
楼主说说哪个零件掉了呗,我的这个充电器也充不上电了,正准备拆开修理一下

网友(2020-12-11):
用小钢锯,锯开四角,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撬开。
这句话果真好使!
我的充电器是电路板断了,我焊了根线。
损坏原因:为了开槽,增大绝缘间隙,结果强度不够,那个地方还是电源插头的活动部分。

网友(2022-10-21):
小日的充电器,深圳代工生产的!

网友:
汤浅设计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