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维修开机线坏了,大神知道这个IC啥型号?

楼主(2020-03-01):
苹果维修线插可调电源忘记调电压,烧了,拆了看看内部构造,,做工一般,超级简单啊,哪位大神知道这个IC啥型号,能买到不?

网友:
不知,估计是个LDO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楼主:
有同款开机线的给看看这个IC有丝印不?

网友:
特意把我的安卓开机线拆开看了一下,一个8脚芯片是hm4409,一个是174500,我的开机线不是苹果的,仅供参考,我的开机线型号是ss-905c,建议亲看看外围电路是否一样

网友A:
深水宝说hm4409是pmos管,你看看电路对不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水宝说hm4409是pmos管,你看看电路对不对头

感谢回复,我看别的坛子说这个IC是个单片机换上也没程序不知到底对不对。

网友:
4056?猜得 提供个4.2v的电压

楼主:
大神快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