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进胶水的松下CD随身听 Panasonic SL-S130

楼主(2020-03-01):
被童子淋胶水了。直接灌到光头上。
看电板顺眼。试清理。原机正常用。

楼主:
清光头,不想动烙铁,就托起镜头,导致弹丝有变形。后清不到胶,必须脱焊。复原后不读碟了。看光头动作正常,有激光出,唉,白忙。看来要废了。个人估计调镜头后仍有点不水平。能目测到。当然也有面纸巾粘开水轻擦过镜片,也轻擦过反光三角棱镜(在镜片正下放)。

网友(2020-08-03):
一样有这台机子

网友(2022-11-07):
是不是直接搞个超声波清洗一下子就好了

网友:
只能换个拆机光头了

网友:
家里有个长得差不多的170,还能用,只是声音调剂不灵敏了。

网友:
没必要折腾 换个光头就可以 松下的激光头满地都是 还便宜

网友:
板子看上去就像个艺术,全新原装光头应不便宜或难找

网友:
的确不好修

网友(2024-03-28):
光头修起来难度确实太大

网友:
直接换光头吧,这光头要重新调聚焦,没有专业设备难搞

网友:
小孩子顽皮

网友:
没必要折腾,台麻烦帆了

网友:
这个不好弄

网友:
感觉涉及精密机械平衡的东西,动了后极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