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入手一个热风枪,知道有风扇跟气泵两种,如何选择

楼主(2020-03-01):
最近想入手一个热风枪,知道有风扇跟气泵两种!个人比较偏向风扇的,因为比较轻巧,也相对便宜,纯属爱好,也不用太高级的,不知道风扇的比气泵的差在哪些地方?哪些东西焊不了?

网友:
以前都说别买气泵的,因为会吹坏芯片,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吹的东西不大的就买风扇的吧,带旋转风就行

网友:
我用风扇的感觉不好,300多度锡不爱化400度以上还凑合,还有那个风力调节旋钮时间长了不灵,也许我这个是个别情况吧

网友:
干维修还是偶尔家用?家用随便买个80+90+的风扇型得了,对付着用吹贴片吹热缩没毛病

网友:
都行,主要是要温控准,现在便宜货温控都不准

网友:
所有的风枪除了大牌,温度都不准,但都可调,板上都有校正电位器,话说,我原来那个,调到头勉强发红,现在中间温就发暗红

网友:
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反正用的少,就是数字不够温度,就调大到到用为止.不管显示是多少

网友:
快克2008热风枪拆焊台

网友:
风扇的 日立的性价比高。风量5级可调 温度50-650摄氏度。

网友A:
鲍鱼的风枪了解下

网友B(2020-04-08):
选气泵 可以省个吸锡器  吹融化后 风嘴堵住焊点 噗的一声就出来了 吹的干干净净

网友(2023-03-22):
关键是风速一定要可控,在出风口温度基本恒定。否则小元件一吹就跑...........

网友:
气泵的体积大,但是噪音低。风扇的那个声音确实大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A:
鲍鱼的风枪了解下

东西确实精美!!价格也不低

网友:
有个入门级80块钱那种, 风扇,吹低温锡好用,高温锡干不动,一定要配合热床

网友:
个人偏向气泵。

网友:
快克的好像还行

网友:
气泵的拆小元件,指哪打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气泵 可以省个吸锡器  吹融化后 风嘴堵住焊点 噗的一声就出来了 吹的干干净净   ...

没明白,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气泵型的风压大 可以把熔化的锡 从通孔里吹出去。风扇型的风量大 风压小 对塑料件友好 不容易损坏 塑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