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十来块钱的HDMI转VGA

楼主(2020-03-01):
CM6616S主控  预留有外接供电的电路只要加个二极管

网友A:
还能接出音频来?改天把我那个拆了看看,能接音频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请问pj5是啥接口啊谢谢

网友:
都不需要外接供电的吗?

网友:
HDMI记得是有5V50ma的供电,勉强够用,好点的可能还会大点

网友C:
我这苹果的雷电 转接HDMI  再转接VGA  然后供电就不够用了  屏幕一闪一闪的  接头发热 可能内部供电有地儿问题   外部供电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这是在口罩炫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pj5是啥接口啊谢谢

应该是DC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接出音频来?改天把我那个拆了看看,能接音频还是不错的

可能都是一样的主控跟电路板 只是少了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苹果的雷电 转接HDMI  再转接VGA  然后供电就不够用了  屏幕一闪一闪的  接头发热 可能内部供电有地儿 ...

我有个头也是这样的闪,啥时也改接外部供电试试

网友:
这是我买的,也是十多块,有供电和耳机插孔,目前不用供电也正常使用。

网友D:
这个能把电视盒子的HDMI输出的信号转换成显示器的VGA信号吗?清晰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把电视盒子的HDMI输出的信号转换成显示器的VGA信号吗?清晰度怎么样? ...

我就是给机顶盒用

网友:
没焊接的micro usb是供电口,pj5应该也是音频输出吧,看着和下面音频座子连着同一条线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个,有点小贵

网友(2020-07-07):
关键人家不提供规格书,一级样品

网友:
你这个在哪里买的

网友(2022-08-28):
我有个头也是这样的闪,啥时也改接外部供电试试

网友:
我现在有个头也是这样的闪,有时间也改接外部供电试试

网友:
哟吼。还怪高级,里面居然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