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撸了一个坛友推荐的HC-25串口模块到了,测试一下功能

楼主(2020-03-01):
撸了一个坛友推荐的HC-25串口模块到了,测试一下功能。原帖见坛友 @杨雪飞 的:
[STM] 给兄弟们推荐点东西,HC测试架,我觉得很划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108
.
将CH-25模块插入测试架插座,用USB线连接测试架和电脑。

随即在WIFI中找到并连接热点HC-25-286dcd1527e8,密码为空。
然后在IP中访问http://192.168.4.1/,登录密码为空。
进入设置界面。

在Station参数设置中添加我家里的WIFI路由器名称和密码后,很惊奇地发现电脑连接这个HC-25模块即可上网。
很惊喜吧,等于¥5.80买到一个中继路由。
.
接着测试一下AT指令(先下载HID串口助手):

测试指令全部通过。
感觉这个小小的模块功能挺强大的。
只是在单片机中如何控制这个HC-25模块目前还不清楚。
先到官网www.hc01.com下载资料看看吧,有兴趣的坛友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A:
兄弟人家推荐的是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人家推荐的是蓝牙…

都差不多,只是蓝牙控制变成WIFI控制。

网友B:
HC-25我制作了一个MQTT 主机中转 控制家里的设备。不过偶尔HC-25 会断线后重新不上,要断开电源 重新上电。

手机端 MQTT远程控制

网友C:
这东西可以用来无线传输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25我制作了一个MQTT 主机中转 控制家里的设备。不过偶尔HC-25 会断线后重新不上,要断开电源 重新上电。 ...

怎么弄的?可否详细点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酷!好东西。

谢谢支持!

网友E:
能不能用这个把打印机改成wifi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可以用来无线传输固件吗

没试过,不知道怎么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用这个把打印机改成wifi打印机?

想法挺好的。只是对我来说太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弄的?可否详细点说一下。谢谢!

简单来说
手机通过网络 控制 家里的电器
手机MQTT -> MQTT接收主机 -> 控制家里的电器。

MQTT可以百度一下,这个非常方便,实时性也很好。电脑端模拟器登陆MQTT

登陆MQTT

语音控制

设备状态

设备硬件

双控开关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
手机通过网络 控制 家里的电器
手机MQTT -> MQTT接收主机 -> 控制家里的电器。

多谢了。虽然我目前不是看得很懂,留待慢慢研究罢。

网友F:
蓝牙和2.4g哪个好玩点

网友G:
你这不是知道串口通信了吗?把这个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给单片机串口,然后单片机判断接收到的字符串后来操作IO口就可以实现一些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牙和2.4g哪个好玩点

各有各的用途,最好两个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不是知道串口通信了吗?把这个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给单片机串口,然后单片机判断接收到的字符串后来操作IO ...

谢谢杨兄。理论大致都懂,只是没有实际编程,待有时间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下边的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94383-1.html

很好的参考资料,谢谢了。

网友:
HC-08到货好多天了,玩了一下就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