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USB扩展电源供电是多少

楼主(2020-03-01):
买了多年了,一直当做USB扩展、外置声卡、小音响来用。想我的服务器没有声卡,有了它就可以输出声音。

打开开关,USB、声卡都能用。
电源输入口,不用也行,从来没用过,所以关注一下电源

固定板子的螺丝(不包括外壳的)这么多,巴掌大的板子,用得着这么多的螺丝?

线路板

楼主:
电源口从来没插电源。如果不用电源就行,电源口设置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接电源,需要是不是5V的?试了一下手头的接口,内孔没有这么粗的。都插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口从来没插电源。如果不用电源就行,电源口设置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接电源,需要是不是5V的?试了一下 ...

电源是用来加强USB供电的,有些会有加三极管切换,有些是并联,你这个估计有切换吧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联想电脑配的,HUB 加音箱的一个扩展盒子。,特别老的一种电脑 。联想还不叫来弄屋 还叫联想那个年代的东西。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记得是12V , 应该没错。

网友:
3.5DC口一般来说是5V,5.5 一般12V或以上,板子上没看到DCDC芯片,电感电容什么的,很大可能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联想电脑配的,HUB 加音箱的一个扩展盒子。,特别老的一种电脑 。联想还不叫来弄屋 还叫联想那个 ...

12V?居然不是5V?

网友:
usb插好,然后量一下dc口电压,如果是并联的,直接就量出来了。5v的可能性大

网友B:
量一下看DC口和USB供电针是不是直通的,直通的直接飞线上5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看DC口和USB供电针是不是直通的,直通的直接飞线上5V试试。

刚量了,接口无电,使用正常,看着倒数第二幅那张图了吗?那根绿线焊点很不好,像是后接上去的,可是我买来肯定没有动过,看来卖给我的人早改过了

楼主:
看看原来是刚注册淘宝的时候买的,都过去这么久了。

第二次购买啊。第一次购买的是卖家自己刻录的电影视频,就是电影版的红楼梦,陶慧敏的林黛玉、夏钦(原名夏菁、为了演男角改的名)饰演的贾宝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量了,接口无电,使用正常,看着倒数第二幅那张图了吗?那根绿线焊点很不好,像是后接上去的,可是我买 ...

绿线好像是USB电源飞线到波段开关,DC口不直通的话,U10似乎是AMS1117 3.3V的降压芯片,U9也可能是DC-DC芯片,根据上面的丝印查查就知道了,先上5V,不工作再考虑上9-12V试试,反正不会超过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线好像是USB电源飞线到波段开关,DC口不直通的话,U10似乎是AMS1117 3.3V的降压芯片,U9也可能是DC-DC ...

关键是不用接电源就工作。要不用个移动硬盘试试?毕竟u盘、鼠标、键盘、自带的音箱即使全工作也用不了多少电,所以从来没接过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用接电源就工作。要不用个移动硬盘试试?毕竟u盘、鼠标、键盘、自带的音箱即使全工作也用不了多 ...

如果接移动硬盘就不够电了,可以在USB输入那里接线出来改5V 2A充电头供电,切断USB和电脑的电源线直接用外置供电稳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移动硬盘就不够电了,可以在USB输入那里接线出来改5V 2A充电头供电,切断USB和电脑的电源线直接用 ...

我的意思就是接移动硬盘让他不够电,然后外接电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