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台新魔百盒M201-S

楼主(2020-03-01):
魔百盒M201-S与M201-D基本主板基本一致,主要区分在无线网卡
M201-D的拆解可以看这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7128

机器配置为S905L 1+8G nand,看视频没啥问题,也可以刷游戏

1、目前所知的此主板搭载了3款无线,分别为RTL8189FTV(2.4G,150M),Fn-link 6223A-SRD(RTL8723ds,2.4G,150M 带蓝牙),AP6356SA(双频,带蓝牙)
下面是机器主要接口

2、背壳无螺丝卡扣设计,很好拆,但是卡扣容易损坏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没啥东西

3、网变型号

4、金士顿的内存,单颗512MB,2颗构成1GB

5、镁光的8G nand 闪存,nand右侧为刷机键,短接即可刷机

6、主板编号及无线网卡,旁边空焊位如果焊上就是M201-D

网卡放大

另一种网卡图

还有M201-D的网卡

7 从主板后面引出条线,做了个刷机键,以后就不用拆机器了

8 S905L做个网络机顶盒,看点视频完全够用,刷lakka做游戏机用的话,感觉散热撑不住

网友:
不能硬解DTS 。AC3好像可以吧!

网友A:
不知为啥要刷机?有啥好处?用无线看高清卫视台,画面会卡吗

网友B:
我的也是移动的创维e900v21e,带蓝牙wifi支持5G

网友:
有个电信的IPTV 自己装了 电视家 看一个小时就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为啥要刷机?有啥好处?用无线看高清卫视台,画面会卡吗

不刷机没法用,这个是网上淘的服务商回收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移动的创维e900v21e,带蓝牙wifi支持5G

能链接无线吗?

网友(2021-04-09):
散热还是r3300l更好

网友(2023-05-02):
我发现再新的固件找不到了,都是安卓4.4的

网友:
刷机键 不错 我都是直接做了个短接神器

网友(2024-06-23):
905、905L、905L3,905L3B都是老一代的,性能要差一点
905L3A、905L3AB是新一代的,性能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