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优利德UT33B+万用表,修复保险丝,凑合用

楼主(2020-03-01):
前几天用优利德UT33B+测纽扣电池,测着测着就没反应了,现在mAuA不通路,应该是保险丝烧了,拆开看看。
警告:禁止直接用铜线短接故障保险丝!!!

外观如图

取下胶套后样子很迷你

上电池盖,下支架

用12合1拧掉螺丝,取下后盖

板子做工还不错,中间是黑胶主控芯片

康铜丝、保险管、分压电阻等集中在底部

取下200mA保险管,扣回万用表后盖测,不通路

暴力破拆,看到熔断的内部保险丝

敲碎陶瓷,留下一段保险丝

废中性笔芯剪下一段

找来一段铜丝

剪2小段,两端镀锡,中间焊上残端保险丝

小心装进塑料管

盖上金属帽

装回去

电池接人肉电阻测量,有读数,可见mAuA档恢复正常,先凑合用一阵,快递到了换新管

网友:
看样不是维修家电的。

网友:
还有这么长可以接上暂时管用一下,我的UT39也烧了ma档保险,等下看看有没有救

网友:
两头帽子拔出来,铜丝穿过去,盖上帽子夹紧铜丝搞掂;最简单一根铜丝往两头帽子上绕几圈,上保险丝就可以用了

网友:
自制保险丝,楼主NB了

网友:
用了自动量程的表 感觉这种手动的很不习惯了

网友:
不用敲碎,用打火机烤一烤金属帽就能无损取下了

网友:
好办法,佩服

网友:
头次见到保险丝修复,而且升级成塑料壳,有效避免突然碎裂。

网友:
比B多个响。小表方便。我常用33B,就笔断线。好线又过长。

网友:
里面没有石英砂么?尽快换个保险吧,安全第一

网友(2020-04-04):
楼主办法好,原参数熔丝,结合打火机烤金属帽无损取下的方法,就无敌了。

网友(2021-01-10):
200mA保险管

快熔型的吧,楼主买回来了吗,一只多钱?

网友(2021-02-10):
保险丝竟然还有剩余那么长

网友:
98还是99年读书时买过一个500ma的5毛,,买十个2块

网友(2022-11-11):
这不香那9.6毛钱买了16个自恢复保险丝120mA的,之前买的是200mA的

网友(2024-07-19):
我也买了这个型号,送螺丝刀、电池、两个新保险丝的。

网友:
还是自动里程的舒服,可能是人懒的原因,不想总是扭来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