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固伟GPS-3303C维修电源输出短路

楼主(2020-03-01):
(图片)

楼主:
故障现象为;一路输出短路,输出没有电压,电流很大,经检查输出端一只二极管击穿,更换后工作正常。以前换过变压器,初级线圈匝间击穿短路。找固伟售后换过一个,280大洋。帖子 - bg8hu  http://bbs.mydigit.cn/apps.php?q ... osttime=&page=2

网友(2020-09-16):
固纬的电源不错,这个电源估计被反接过电池,二极管烧短路了,不过楼主拍了这么多好看的图竟然那么久都没人回复,就奇了怪了

网友:
电源不错,面板也是我喜欢的类型,不过我自己做的30v10a的也挺 不错。现在这坛子里的风气,给我的感觉不怎么好。懒得发帖了。平时看看热闹就行了

网友(2022-12-06):
我的2303C也是电池接反了,左边一路没有电压输出了,电流呈现短路状态。应该也是烧了二极管,请问,能不能找个图帮我指出二极管的位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现象为;一路输出短路,输出没有电压,电流很大,经检查输出端一只二极管击穿,更换后工作正常。以前换 ...

好电源,显示齐全。

网友(2023-03-17):
上面是不是有和st的lm301an运放

网友(2023-10-20):
也有一个固纬电源PSS2005,设定电压超过9V,按输出(空载也是)之后,过几秒~10秒,嗒一声,电压会慢慢回落至9V,再变回设定输出的电压数,然后又嗒一声,回落。。。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