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松下EZ7301双电压电钻 轴承异响

楼主(2020-03-01):
松下EZ7301双电压电钻拆开照片:

请教高手:轴承异响,更换时七角键怎么拆下来,谢谢。

网友A:
头次见到两侧电刷的电机,可能有一侧是低压碳刷,另一侧高压碳刷,不同于并励和串励切换的电机。

网友:
好高级的双电刷,这个得用拉马拉下齿轮和轴承了

网友:
过盈配合,要用拉马的,可以先用吹风机加热一会再用拉马

网友:
头一次见这双换向器电机,两端片数还不一样,。

网友:
听说过热风机加热,一甩就掉了。

网友:
松下的没见过用这种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到两侧电刷的电机,可能有一侧是低压碳刷,另一侧高压碳刷,不同于并励和串励切换的电机。 ...

好像是电池和交流电双用电钻

网友:
防风打火机烧

网友C:
这是电钻,里面明明有个打击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钻,里面明明有个打击头啊?

你是指那个大弹簧吗,这可能试过载离合器。

网友:
好像是冲击批啊,装起来看下长啥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电池和交流电双用电钻

那要看定子了,如果是线圈+硅钢片芯的就是可以用交流电。

网友:
前面是打击头,两个不同极数的换向器电压也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定子了,如果是线圈+硅钢片芯的就是可以用交流电。

你看那电池触脚,两片大弹簧接电池包的,边上还有三根短的金属脚就是接交流电的,有可能是110V的。

网友:
双电压冲击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那电池触脚,两片大弹簧接电池包的,边上还有三根短的金属脚就是接交流电的,有可能是110V的。 ...

对的。谢谢,希望继续给予指教。

网友(2020-05-17):
双整流子的转子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谢谢,希望继续给予指教。

齿轮孔里放一个硬点轴 比如小电机的轴  然后用拉马卡住齿轮底部,拉马螺丝顶住硬的小电机轴,就能把这个齿轮拉出来,然后 直接用拉马拉轴承就行。

网友:
很久以前的电工具转子就是这种设计,交直流两用。国产的这种设计,最年轻的也是90年代以前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