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罗技代工的东芝无线鼠标 TOSHIBA dynabook M-R--32-O

楼主(2020-03-01):
这款主表应该有不少人拆过了,但是大多数没有将激光组件拆开,正好手头这个因为电池漏液损坏了,拆开来一探究竟。

鼠标本体1

背面

掀起你的头盖骨

主板背面
再来一张主板正面

光学传感器组件

透镜

上方为光源,下面为感光原件,相当之小。
这款鼠标表面兼容性很好。

网友:
光栅滚轮,罗技独家,这个引擎元件好精致

网友A:
对应罗技自己的m21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应罗技自己的m215?

搜了一下,罗技自己的m215还是用的led引擎,代工的东芝用更好的激光引擎,很奇怪啊

为排除脏污故障,详拆罗技M215无线鼠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63

拆修罗技M215无线鼠标,无果而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8

网友(2020-06-09):
这个激光的是1600cpi还是1000的,以前买过好几个,用着不错,可以连接优联接收器,配合375s非常好用

网友C:
罗技M215是无色光的,这个东芝是红色激光的。

网友:
做工精湛,值得点赞

网友(2020-07-26):
M215用了好几年坏了,刚入手这个,感觉有点飘啊,不如M215。哎,这下不知道买什么鼠标了

网友D:
最近才买了一个这个,东芝215.微动是KAILH?

网友:
有一个m215,太费电
两个东芝,第一个中键微动挂了
可惜中键微动是缺德的方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技M215是无色光的,这个东芝是红色激光的。

M215一代是红光LED的,

M215二代是红外LED的。

东芝款是无光激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搜了一下,罗技自己的m215还是用的led引擎,代工的东芝用更好的激光引擎,很奇怪啊

为排除脏污故障,详 ...

都是二代无光款。罗技M215常规贩售版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才买了一个这个,东芝215.微动是KAILH?

M215二代无光版无一例外都是凯华黑。

一代又白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罗技自己的m215?

可以说除了光擎不一样外,就是个M215,完全一样。。。

网友:
上边是感光 下边是激光 感光怎么可能那么小 不动脑 张嘴就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都是二代无光款。罗技M215常规贩售版产品。

带led灯珠的罗技,不是光学引擎吗?

我只会看,一体独独一个元件的是激光引擎

比如微软的蓝光引擎,分体式,有led灯珠,都是普通光学引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led灯珠的罗技,不是光学引擎吗?

我只会看,一体独独一个元件的是激光引擎

理解错了字面意思,无光款指的是罗技本身宣传的无可见光款的意思。不是没光学引擎的意思。

无光款用的是遥控器一样的红外光管子,用手机摄头可以看到闪光的。

有光款是用的可见光LED,裸视即可看到明显的红光,与以前的老鼠标一样的。

左是二代无光款的主板    右是一代有光款的主板,主要差别是电源芯片,其他看不出的。

网友:
这鼠标本身就是逻辑的。只是壳上换了个标

网友(2022-05-31):
好东西,做工一级棒

网友:
现在正在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