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5V龙韵手电钻该供电求助

楼主(2020-03-01):
25V的龙韵手电钻买了用的少,再用感觉电池已经不行了,准备动手该供电,想请大师指点一下,是可否使用24v 2.5A的电源适配器?或者还是一定要25V的?如果用24V的可以,那多少A的最合适??谢谢

网友A:
有别人点焊好的电池组卖呀。。2.5A肯定不行,15A你试试,勉强能用不?

网友B:
晕,别说2.5A,小数点去掉也不一定行

网友C:
1、用两块12电瓶串联供电 即可。 2、 24V 15A的电源应该可以 。 3、换电钻电机为12V ,就容易配电源了。

网友:
直接两块电动车铅酸蓄电池最实在。

网友:
龙韵的25V电钻我也有一把,里面的国产电芯质量不稳定,把电池拆出来,单节检查,看那节电池电压低,就给它开小灶单独充电,然后再一起充满,就可以满血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用两块12电瓶串联供电 即可。 2、 24V 15A的电源应该可以 。 3、换电钻电机为12V ,就容易配电源了。 ...

黄尚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别人点焊好的电池组卖呀。。2.5A肯定不行,15A你试试,勉强能用不?

谢谢,试一下10A的感觉没力,应该要1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别说2.5A,小数点去掉也不一定行

谢谢,试一下10A的感觉没力,应该要15以上,20应该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