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测试STM32F030F4内部基准和12位ADC性能

楼主(2020-03-01):
     手头有块STM32F030F4最小版,疫情期间没事就想测试一下单片机的ADC还有内部的基准。
前段时间还买了两颗REF3025基准芯片,应该是输出2.500V. 正好一块测试一下。
STM32F030F4开发用HAL库开发,开启DMA用了两个通道,PA0为第一通道,内部基准为第二通道。
顺便还读取了出厂内部基准的校准值。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上图说话。

第一个采集值:3100  是采集到REF3025基准电压的ADC值
第二个采集值:1526  是采集到单片机内部基准的ADC值
第三个校准值:1525  是厂家出厂校验内部基准的ADC值
第四个电压值:2500  是根据内部基准值和采集到的电压值计算出来的
REF3025技术参数见下图:

下图是获取内部基准出厂校准值

ADC的值是取50次的平均值,代码如下

那个1.231是内部基准的校准值,也就是1525值代表的电压。
那个出厂校准的1525 值,我在计算时没有用到,其实用内部基准标定REF3025本身就不对,
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但也能说明内部基准和ADC的精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由于这个开发板是核心板,电源的滤波很简单。能做到这个精度相当不错了。

刚开始测试时,大概能有7-8mv的波动,后来在3.3V 稳压芯片的输出端加了一个470uf的电解电容
就没有事了。洞洞板上的那个REF3025的输出端也加了个1uf的电容。

期间还测试了一个拆机陶瓷封装的MC1403 也是2.5V基准,他的偏差稍微有点大,大概10mv。
现在测试一下高温下的表现,用电吹风将基准加热到70度左右,电压值变成了2497,降低了3mv。
测试时单片机也收到了影响,内部基准和出厂校准是一样,都是1525  。看来温度变化对芯片的影响还是
有的,我用优利德4位半的表测了一下,万用表显示2.497  ,单片机显示2.499,相差2mv。
这个结果还是让人满意的。

网友A:
STM32的ADC都说精度不错的。
但是低采样率可以容易做好得到不错的结果,在高速采样下要做到高精度,软件硬件都得下功夫,你这随便搭焊是不行的。
以前我也试过,拿一个核心板使能ADC测数据,可能PCB设计太垃圾,数据抖动很大,加了软件滤波还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ADC都说精度不错的。
但是低采样率可以容易做好得到不错的结果,在高速采样下要做到高精度,软件硬 ...

洞洞板焊的是颗基准,型号REF3025 虽然简陋,但是数据还是很稳定,adc的值基本都是3100.
就是开发板上的电源滤波 太差,很是不稳,后来在3.3V输出上焊了一个470uf电解电容,数就稳住了。
我在常温(20度左右)下观察了几个小时基本上在1-2mv之间跳动。开发板的电源好好弄一下应该不会
超过1mv。

网友:
引用 楼主:
洞洞板焊的是颗基准,型号REF3025 虽然简陋,但是数据还是很稳定,adc的值基本都是3100.
就是开发板上的 ...

你这个很不错了,F0的ADC比F1好很多,特别是内部基准

网友B:
MC1403有误差不怕,可以后期校准,温飘记得是20ppm
REF3025 淘宝上看是50ppm太大了,性价比还不如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1403有误差不怕,可以后期校准,温飘记得是20ppm
REF3025 淘宝上看是50ppm太大了,性价比还不如TL431 ...

 我那个MC1403是拆机陶瓷封装的,我觉得应该是个好东西。只不过初始值有点大好像是正负25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