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爱国者256M智慧棒(aigo pq1)

楼主(2020-03-01):
爱国者256M智慧棒

网友:
头次见到两层可拆结构的U盘,透明外壳有点像转接头。

网友:
是不是可以看片片的棒

网友A:
为啥要做成这样??那个转接头好像是个直通头吧,那后面黑的那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插电脑上?

网友:
高大上的名词

网友:
直接插usb不好么?

网友:
开始我也以为是读卡器,结果看到黑色的头简直就是一个USB的头啊,就像楼上一样,看的一脸懵逼,之后想到智慧棒就懂了,哈哈哈哈,原来是检测智商的东西啊

网友:
智商棒
表面以为是读卡器,其实就是一个U盘

网友:
根psp的记忆棒是一个类型的东西  记得好像是爱国者数码相机用的

网友:
设计成这种样子,是为了保护优盘自身USB接口不被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做成这样??那个转接头好像是个直通头吧,那后面黑的那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插电脑上? ...

为了保护USB口
做成这样长期插拔接触不良了不识别了只需要换个套套就能满血复活,套套应该还有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