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 闪迪 U盘 CZ73 真假

楼主(2020-03-01):
这个U盘在 工行融e购里面信用卡积分兑换的,价格39.9。京东价格也是39.9。
软件检测不到芯片类型呢,包装当时就扔了。
感觉不是真的呢,各位给看一下!

网友:
据说闪迪的都是自家主控,检测不到就是真货。2333,假货反倒会用一些比较常见的主控信号。话说U盘背面有个码。可以去官网查。

网友:
真的,字数补丁

楼主:
怎么什么都检测不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什么都检测不到呢

能检测到就是假的,检测不到就是真的,大部分的闪迪主控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检测到就是假的,检测不到就是真的,大部分的闪迪主控就这样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应该是正品,你也可以查一下包装上的二维码或者序列号

网友:
真的就好,当年朋友在工行用积分换的金士顿就是假的,2G量产一下变成1G了

网友:
闪迪 U盘 主控;芯片型号什么都检测不到  那99.99%就是真的
要是检测到 那肯定是假的

网友:
你这个是正品

网友(2020-04-05):
绝对是真的,检测不到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