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斐讯路由器K2故障求指导

楼主(2020-03-01):
收了2台亮红灯的斐讯k2 ,MT7620的CPU,编程器刷好固件后发现其中一台wan口无反应,拆开量wan口网变旁边的电容c242 短路,量lan口旁同样封装的电容c243有1.4v左右的电压。请教下这个c242电容的作用,能直接拆掉么,换的话用多大容量的比较好?
还有一个昨晚刷好后一切正常,今天上午上电发现无信号,电脑不识别,重刷breed还是亮红灯不启动,量了下发现有个220uf插件 C218电容电压只有0.1v,wan口异常那台电压1.3v,量了没有短路,请大神指导下,谢谢!

第一幅图有c242位置,

第二图 c218靠近cpu,品字形三个电容都是220uf,用的是wan口坏的那台拍的

楼主:
刚把wan口坏的电容C242拆下来了,焊盘间电阻只有2欧姆,可能不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没有人指导下么?

网友:
修过一个月的移动或电信路由器,30台机有16台是贴片电容短路造成的。你先测量各部分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5V3.3V1.5V1.8V等,没电压再测电阻值,低阻值就是有短路现象。不知哪个电容短路可用这个方法找到!一般是3.3V和1.8V短路最多,例如是3.3V短路,就用可调电源调节到3V左右(只低不高,高会烧坏元件)电流要大3A-5A,先把地线焊到主板GND上,手上拿着3V线接到有短的3.3V供电处,另一手掌快速用摸主板(速度要快会烫伤手的,),有发烫的电容就是坏电容拆掉就好了,不用装上去,因为供电部分有很多并联电容。其它问题也可长按复位键复位,或者使用超级密码恢复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楼主:
拆掉了第二台不启动的电解电容c218,量电压还是0.15v,看来不是电解电容的问题

网友(2020-08-04):
引用 楼主:
刚把wan口坏的电容C242拆下来了,焊盘间电阻只有2欧姆,可能不是电容的问题 ...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了,K2当二级路由,雷击,第一级路由无碍,K2 的WAN口,和LAN1口坏,插网线的。
电源适配器完好,估计是网线进来的感应电,奇怪的是一级路由和电脑网卡完好。
拆开测量的故障也跟你一样,C242、C246 短路,相应的网变对地电阻85欧全烧毁。换好电阻,拆掉C242、246还是不行,大概有4欧阻值。电压0.2V,正常是1.4V。
很可能是芯片内部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了第二台不启动的电解电容c218,量电压还是0.15v,看来不是电解电容的问题 ...

能帮忙量一下图中的 R125 阻值么?我的在路量是短路状态...

网友:
没有金刚钻,不要接瓷器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