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旧手机做了个智能音响,颜值还不错。

楼主(2020-03-01):
我又来了,做好了3D打印机肯定就是要不停的打印啊。旧手机毫无用处,弄来当桌面时钟显示吧,还可以放歌呢。
开始画图,这个图只有一个截图,后面还有很多修改就没有截图了。

然后手机登场,接出开机、音量的线,还要取出保护板,HTC的有点神,不配套的无法充电。

开始打印组装。

开始准备弄迷宫箱,但是好像还要计算什么的,难得搞,直接密闭箱加振膜吧。

功放和手机电池不能共用,只有单独放一个电池,共用一个USB口充电。

成品出炉。

背面,斗鸡眼,萌吧。

网友:
强无敌呀,羡慕有3D打印。

网友:
占个楼,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我前两天把手机喇叭线接出来,接了一个6.5寸音箱,发现声音很大
手机外放声音小是因为喇叭限制了。

网友:
这么骚啊顶你

网友:
不错,也想入坑呢

网友:
骗我搞3D打印?

网友A:
有个问题想问,这样会不会烧手机音频芯片,直接手机音频座可以吧

网友:
思路不错,做的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问,这样会不会烧手机音频芯片,直接手机音频座可以吧

买个数字功放芯片模块也就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问,这样会不会烧手机音频芯片,直接手机音频座可以吧

应该不会烧吧,音频电流应该都不大。

楼主:
很好玩哦,反正做一个才700来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烧吧,音频电流应该都不大。

那我也改几个玩玩。有好几个音质不错的手机呢

网友:
挺好的,再装个桌面天气当天气预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数字功放芯片模块也就几块钱

你的意思是手机接功放板

网友:
不错喔,外观挺漂亮的。

网友:
这个不错,喇叭口径可以再大一点

网友:
卧槽了,做一个要700块?CNC加工都不用这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