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盘出了情况。。。后面进去发现所有文件都变一个了。。。

楼主(2020-03-01):
u盘出了情况。。。后面进去发现所有文件都变一个了。。。

大师们看看如何修复呢。。。

u盘出了情况。。。后面进去发现所有文件都变一个了。。。

网友:
大概率遇到了扩容盘
右键属性里,找修复选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遇到了扩容盘
右键属性里,找修复选项试试

修复了一下啊。。。

现在变这个了。。。

还有好多文件。。。

网友:
我一个SD卡经常这样,看样子是要挂了。

网友:
U盘应该大概率挂了,换新的吧。

网友:
这情况好多人遇到过啊

网友:
文件消失,然后整理磁盘碎片之后多了对应数量的碎片文件,可以试试根据记忆把文件改后缀名看看,要是文件没有问题的改对了后缀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
重新量产啊

网友:
用数据回复软件试试吧!这个闪存的写入收寿命基本到头了

网友(2020-04-08):
光看标题还以为是楼主的U盘中毒了呢!之前看到有盘,只有一个exe文件,要点开才能看到文件目录

网友:
论坛里找大神买个SLC颗粒U盘,一辈子用不坏。

网友:
遇到这种U盘我都是一剪刀丢垃圾筒

网友:
我还有128m的优盘没坏,一直用。。。。现在不知道干啥用。

网友:
那不全都没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