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广州九阳Jiuyong电饭煲

楼主(2020-03-01):
办理银行卡的赠品,因为每次蒸米饭锅底老是糊所以不用了扔之前赶紧拆开看看
第一次发如果不对多多包涵

网友:
这发热盘做工粗糙

网友:
每次将饭烧糊其实只是温度传感器故障,没有必要扔掉。退一步说,电路板还可当备件。如果发热盘坏了,扔了还差不多。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是有道理的。

网友A:
山寨九阳,正牌是joyou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九阳,正牌是joyoung

办银行卡给的,淘宝都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