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世家节能灯拆解

楼主(2020-03-01):
欧普世家节能灯拆解
灯坏了,丢之前拆开看看

网友:
我说欧普的做工怎么这么差呢,再仔细看,原来是欧普世家,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网友:
这种节能灯现在维修价值都没有了,直接换LED的。电路板可以留着当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