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瞎猫碰到死耗子 - 拆修我的长城L1970显示器竖线故障

楼主(2020-03-01):
瞎猫碰到死耗子-----拆修我的长城L1970显示器。
这个好像是2011年左右买的,后来换了新显示器,这个一直当着电视用。
去年出现屏幕竖线,大家一看都懂,屏幕上的排线问题。

那时候还是16:10的显示器比较多,1440:900
这款是当时比较廉价的LED屏幕,价格780块左右。
那时候的显示器大多数还是CCFL背光灯管的。

江苏昆山制造,Great Wall LE19Z6,耗电量比较低,实际20w左右。

先拆掉底座。

再取下前面板塑料框,这玩意没有螺丝固定,用撬棒搞定。

这是显示器的按键,也不好用了,顺便也把它换了。

那时候的显示器都比较厚,主要是内置电源导致的。
现在的超薄显示器都是外置电源。

电源板,使用这么多年,还没出现故障。

这个就是显示器的解码板吧。
虽然预留有DVI,但是只有VGA接口。低成本方案。

这上面的电容清一色的这种,忘记把牌子拍出来了。

LED驱动板,

屏幕
LED灯板在底部,向上发光。

群创的屏幕。
使用了这么久,感觉亮度没以前好了,
当然其他参数也没现在的屏幕好。

LED 背光板。

屏幕的逻辑板。

问题出在最左边的这条线上。
垫点泡沫在上面,然后用胶布粘住。
形成一个轻微的挤压效果。

上次买的一包微动按键,这次派上了用上。

换好后拆个微动开关看看,按不动了,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最后就是装机复原,管他能不能修好,先装回去。
免得问题扩大。

楼主:
开机看看,没想到显示ok了。
这种只能算暂时能用,说不好哪天竖线又回来了。
根治办法就是换屏幕排线。
但是这东西感觉又不值当。
一般这种屏幕换排线如何收费的?

网友:
这手术有效果呀

网友:
好像只能这么修,自己换排线可能越修越坏

网友:
不错,不错,压一下起效果了

网友:
自己换不了,这工厂有设备才能弄得了

网友:
不错,看来方法很实用。~

网友:
三大板块明确分开,模块化

网友:
就冲那二极管的弯脚,
这电源板做工要得!

网友:
改造成功就好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长城难道不是越野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看看,没想到显示ok了。
这种只能算暂时能用,说不好哪天竖线又回来了。
根治办法就是换屏幕排线。

排线部分估计不会再坏了,别根治了

网友A:
用这种热压头压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热压头压一下应该可以

看网上好多在卖,这种热压头使用有效果吗?

网友B:
瞎猫怎么炼成的?十年功夫。
一看L1970以为同款,型号也同。细看有点出入,也是同期入手。记得专门找LED背光的。你标注LCD。机顶盒有接口到显示器??还是要DlY?
键盘检的,只是线断,再接。也不知道真货否。手感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热压头压一下应该可以

这个我也买了,是为了修论坛那波便宜的手腕血压计,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支持一下,再接再厉

网友:
屏幕cof排线粘合的依靠一种特殊的垂直导通胶带,装配是用压屏机压的,也是挤压加热,但精度更高。普通的热压头可以试试,但风险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猫怎么炼成的?十年功夫。
一看L1970以为同款,型号也同。细看有点出入,也是同期入手。记得专门找LED背 ...

买的转接器,hdmi转vga

网友:
感觉和的 AL1981W 差不多。修好在家也是睡觉19的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