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松下LED電球照明燈泡 Panasonic LDA7L-H-E17

楼主(2020-03-01):
從魚上買的,說是返銷本土的,松下7.1w,光色2700k,暖光

商標

110v的,還要換電容,螺口也小很多

搞半天也打不開,最終玻璃罩還是壞了,不鏽鋼螺絲和韓國led燈珠

取下燈板,燈板是接插件,市面上一般是焊接的,也不會用這容易壞的玻璃,還有這膠水不花錢了嗎

好多膠,難怪玻璃罩下不來

小燈不大都讓這散熱塊占滿了

散熱內壁

看到驅動了

驅動送的電容和普通燈頭對比

送的電容與原電容對比

驅動背面
換上電容試了下,光色非常好,忘了拍照了,就是燈殼是廢了!拆解至此結束,謝謝看官看貼!

楼主:
使用集市上2元的LED燈泡改裝後效果

网友:
唉,玻璃壳不好拆

网友(2023-04-02):
我不喜欢玻璃壳的,不好拆卸和维修。

网友A:
这种灯是e17灯口,貌似是日本特有的型号,日本一部分启辉器也是这种螺口 。另外,改装时候要注意散热 ,这种古早的LED灯,灯珠效率通常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是e17灯口,貌似是日本特有的型号,日本一部分启辉器也是这种螺口 。另外,改装时候要注意散热 ,这 ...

拆佛山照明炫风系列了吗。我还没搞到。。。我这边一个多头吊灯安了许多牌子的灯泡。超炫三代,7w,日光色的佛山照明圆泡一年内已经坏了俩了,还有木林森的9w也坏了。。飞利浦的常亮还有普通系列和欧普还没坏。。。

网友:
灯珠有微距吗,看不清楚是什么牌子的灯珠呀。

网友:
LED灯泡散热不太好相比其他LED灯具更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佛山照明炫风系列了吗。我还没搞到。。。我这边一个多头吊灯安了许多牌子的灯泡。超炫三代,7w,日光色 ...

没有拆过,我没有买过很大功率的灯泡。我只见过你说的那种佛山旋风系列,是横流电源,后面带风扇散热(类似LED par灯,主动散热,只是前方是柔光罩)

网友:
t5 LED灯管亮些

网友:
正品松下,灯珠感觉还不多。拆坏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