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高手,垃圾佬手里搞的这个松下代工的24.5v电源,怎么改合适?

楼主(2020-03-01):
看做工不错,24.5v 10a,应该怎么改才合适?输入部分我连保险丝用表量了一下,只有最边上的通,难道3个地线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做工不错,如果没故障能用就行,改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如果没故障能用就行,改起来比较麻烦。

的确比较麻烦!重新把引流桥的散热打开,量了一下。最右面的两个是220v输入,最左面的是地线。从左面数第二个不知道是什么。我连上了220v,但是继电器听不见响声。输出端也没电压。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看到好几个白色的光耦,估计是受控输出,没有实物,猜的

网友:
看着像PFC+LLC+同步整流,要是看看背面就好了。好东东

网友:
查芯片PDF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