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壶改固态继电器

楼主(2020-03-01):
家里的电热水壶手柄处开关经常烧坏,淘宝上买的配件质量也不靠谱,用不了2个月就烧坏了,最近在家里闲着无聊就琢磨着能不能改成固态继电器,最好是内置的,手柄处的开关只用来控制信号。动手前先拿家里之前买的固态继电器试了下,发热还能接受,烧一壶水手摸着有点烫,连续烧两壶也吃的消,就是更烫手一点,问题不大。于是在论坛上找了固态继电器的电路图后,正好用捷配的铝基板免费打样券做了几块PCB,焊好后装上烧了几壶水,能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用。

电路原理图

焊好的铝基板(话说铝基板真难焊,散热太快,光用烙铁焊不动,叫人帮忙拿打火机在底下烤了才焊上的)

装好的样子

网友:
电路太复杂,可以精简点

网友:
放在底壳内,防水效果差 ,注意安全。高温烤着,寿命不长

网友:
把原先那个开关镀个银就差不多了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不是可以试一下,干簧管那接到手柄上的开关

网友:
楼上这个电路更简单,就是不知道能用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不是可以试一下,干簧管那接到手柄上的开关

嗯,这个电路简单多了,下次就这样装,其实我刚开始开关那我想用霍尔的。

网友:
买个好点的壶,老婆买的稍微贵一点的就可以用两三年

网友:
我的用了10年了还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电路简单多了,下次就这样装,其实我刚开始开关那我想用霍尔的。 ...

我看到有人把那个R换成了电容限流,电容容量根据可控硅的导通电流来选择

网友:
我家买的龙的电水壶,已经十几年了,依然完好

网友:
给楼主点赞,异形铝基板,真牛,涂一层三防漆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就是电路搞复杂了,还内置了USB电源模块。可控硅可以用比BTA24再大点的

网友(2020-04-28):
这样感觉不行 ,这里面烧水估计温度会很高,5v的开关电源肯定受不了,还有底壳容易进水,元件要做好防水才行

网友(2020-08-11):
5#的坛友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恐不可行,磁铁作用干簧管的环境(手柄里)逼窄,手柄的开关不足使磁铁有明显距离变化哈。

网友(2022-02-24):
单纯的可控硅只适合纯阻性的负载。

楼主搞的过零触发光耦,驱动各种可控硅。。。。这个什么都可以控制

网友:
没必要光耦和5V电源吧,开关直接控制晶闸管就好了,反正原来就是高压的.这种壶很容易就进水的,开关电源有炸的可能

网友:
感觉是你买的质量不行,便宜的确实不耐用 。我几年前买的奔腾牌,100多,好几年都没问题 ,现在天天烧水。

网友:
阻容降压,加继电器,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