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收音机无声故障 HABONG HB-1205

楼主(2020-03-01):
正面外观

使用时,突然无声音,离进听有非常小的声音。经验判断,是音量电位器牺牲了

侧面波段选择开关。

拆开背板,两个芯片,小的功放芯片上次修的时候,拆断脚了,刮开强行焊上了,还行,现在还没开焊挺结实的。

原来电位器是小脚距的,没有小的换个大的,修理一下焊孔,没整好拔焊盘整掉了,还好没掉。能将就焊上。就是丑了点。
数显电路板,

迷你小喇叭,中框整好压住喇叭。

拆解完毕收工。

网友:
这收音机十年前买过两台,都牺牲了!无聊时拿打火机的电子打火器电在天线上收不到台了,然后碎尸分解,当时是没有网购元件的,只能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