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蜗牛星际c单,电源背板风扇小小改造

楼主(2020-03-01):
在这学习了一些改造小知识,感谢论坛各位大神

继上个帖子,洞洞板已经到了,D口改了3个16v1000uf电容

电源拆开的样子

国产没牌子电容,用起来很担心

接下来,,,拆拆 。。。。

    电容对比。。。。

电容:12v:16v1500uf=3个16v1000uf
             5v:10v1000uf=2个10v1000uf
             3.3v:10v1000uf=2个10v1000uf

对位,换上。。。。。。

装盒,发现高了一丢丢。。。挤挤还可以的,怕怕。。

接下来,硬盘背板改钽电容和贴片电容

工具不趁手,还是焊功太差 。。。。。

风扇改usb接口

最后。。。上神器

怕炸了,带着护目镜

结果烧了一个钽电容。。。一股焦味。。忘记拍照了

网友A:
最后发现是为啥烧了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是为啥烧了个电容?

钽电容16v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是为啥烧了个电容?

可能体质不好?一开机就炸了一个

网友:
改这个三无黑标电源还不如换了,这电源低负载没啥问题,12伏一旦负载3安以上电压就会跌。

网友(2020-12-07):
那一堆是滤波电容吧?是不是105?

网友(2021-01-19):
钽电容16v47uf用了多少颗

网友:
背板用的什么型号的原件?

网友(2021-08-19):
麻烦告知一下电容的型号可以吗????????

网友(2024-10-07):
原带的电源本质就很烂,尽可能换一个好点的吧

网友:
矿渣再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