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荣耀 MagicBook Pro 锐龙版配置帮看一下

楼主(2020-03-01):
荣耀 MagicBook Pro 锐龙R5版

内存应该是DDR4 8g 2400,但是CPU-Z的参数却是这个,如下图。那就是频率是1866.也就是DDR3啊?麻烦帮看一下,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大哥,麻烦帮看一下啊!

网友A:
好奇怪的内存频率啊,难道是933*3=2799?
看时序应该是DDR4的,可能是用了个2800的奇葩频率吧。也有可能是CPUZ太老了不支持最新的CPU导致的,换个最新版的CPUZ看看。

话说老兄是最近才入的吗?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的内存频率啊,难道是933*3=2799?
看时序应该是DDR4的,可能是用了个2800的奇葩频率吧。也有可能是C ...

8g版!3799. CPUZ是用的最新版。不是933*2=18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的内存频率啊,难道是933*3=2799?
看时序应该是DDR4的,可能是用了个2800的奇葩频率吧。也有可能是C ...

这个8g是双通道,焊接在主板上的。没有预留内存插槽。

网友:
内存不能扩展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板载内存   可能是华为专有的新玩法

网友(2020-03-31):
请教一下LZ,这个DEEPIN系统在哪里能下到啊?我打算自己装一个玩玩

网友:
手上也有R5的本,公司配的还没开封,内存8G硬盘5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8g版!3799. CPUZ是用的最新版。不是933*2=1866?

打击一下老兄,这个价格贵了。至于内存,也不排除1866频率的DDR4的可能。菊花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
前段时间HP战66的R5版,同样是8G(双通道,是插槽的哦,可以自己换内存),512G固态+高分屏也就3699-3799

菊花做笔记本是真不行,之前已经有坛友拆机吐槽过了的。同配置同价格明显HP这种传统笔记本品牌靠谱的多。光内存可焊死和可更换的区别就可以看出谁良心谁恶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击一下老兄,这个价格贵了。至于内存,也不排除1866频率的DDR4的可能。菊花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
前段 ...

是的,京东有3699的价格,但是我们这里不发货,没办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击一下老兄,这个价格贵了。至于内存,也不排除1866频率的DDR4的可能。菊花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
前段 ...

现在4系锐龙出了,皮薄馅料足,7nm发热及其优秀,tm单热管都能压!!现在买2400不光是贵的问题,还像44年入国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4系锐龙出了,皮薄馅料足,7nm发热及其优秀,tm单热管都能压!!现在买2400不光是贵的问题,还像44年 ...

我在等4600U的本子,618看下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