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关于笔记本CPU降频的个人经验

楼主(2020-03-01):
疫情期间在家呆久了无聊,下载了火炬之光2,但是吃CPU。加上用的笔记本是2代I5,所有很卡。试过几种方法调整BIOS稳定频率,降温。无果。
用CPU_z查看CPU的频率,在700M,和3.1G之间没有过渡的跳来跳去。导致游戏一卡一卡。

下面是我的解决办法:
去电源管理处,电源管理方案里吧最大&最小CPU,设置到80%。这样就把温度降下来了。打游戏的时候,主频坚持在2G,虽然还不是很流畅,但是速度稳定。不会忽快忽慢。
CPU的速度调多少,最好跑个鲁大师什么的,在开个CPU-z,看看降到多少能稳定的在高温下奔跑。

老鸟可以跟帖分享下经验。此贴发给又需要的新手。我也是新手(笑哭)

网友A: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降频  dell的电源线坏了,CPU低频运行,我还以为是硬盘的问题呢,害我装了两三遍系统。

网友B:
更换一下CPU和散热器之间的导热硅脂,换成液金,一直跑高频率也不会降频很好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降频  dell的电源线坏了,CPU低频运行,我还以为是硬盘的问题呢,害我装了两三遍系统。 ...

你是降到多少?
我是锁在0.75G,换过充电器没有改善,现在估计是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dell XPS L502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降到多少?
我是锁在0.75G,换过充电器没有改善,现在估计是电池坏了 ...

我也出现过,莫名其妙,开机提示电源适配器瓦数不对,要以低功率运行。然后就降频了。这个电脑也是0.7G最低,巧了,重启电脑就好了。

网友C:
老I7了 发热量还是挺大 建议对散热模组改动一下 换一些好的硅脂 别上液金容易侧漏 如果有地方 可以试着并一根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I7了 发热量还是挺大 建议对散热模组改动一下 换一些好的硅脂 别上液金容易侧漏 如果有地方 可以试着并一 ...

以前老说AMD你功耗高,可这老英特尔发热量可真不低。弃之可惜,用之乏力。高功耗下出风口发热非常明显。想解决问题我估计得把D壳拆了上水冷。好多游戏显卡还没吃饱看CPU已经吃撑了。这显卡可是GDDR3的显存。唉,这样凑合用吧。单位还有俩笔记本也是二代I5 ,发热量都呼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老说AMD你功耗高,可这老英特尔发热量可真不低。弃之可惜,用之乏力。高功耗下出风口发热非常明显。 ...

制程老一些 发热大正常 我自己上的相变液金 感觉还可以 夏天70度 感觉应该比液体的安全系数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程老一些 发热大正常 我自己上的相变液金 感觉还可以 夏天70度 感觉应该比液体的安全系数高 ...

液金的金属片我也有一片,回头再拆开换上,我另一台i3 3代的笔记本,换这个确实能降温好几度。

网友:
我这i5 7200U,温度倒不算很高,但风扇太吵,所以有时就电源管理CPU最大状态调成99%,最高主频就从3.1降到了2.6,温度和风扇声也降应降低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一下CPU和散热器之间的导热硅脂,换成液金,一直跑高频率也不会降频很好用 ...

你这是想让他去修电脑那里进修呢。。上液金 一般没人指导 感觉都会把电脑弄坏都得交一次学费。。

网友E:
我自己的A8,拷机不超过70度,但是满载30秒就降频,大佬知道怎么破吗?

网友(2020-07-01):
设置99%,就不睿频了,应该就不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的A8,拷机不超过70度,但是满载30秒就降频,大佬知道怎么破吗?

除了温度墙,还有功耗墙

网友F(2020-11-09):
我也碰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经常维修PPC所以要用到XP的系统,我发现XP系统在安装了Tablet PC2005后,不管电脑什么配置、不管做什么都会一卡一卡的,一直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经常维修PPC所以要用到XP的系统,我发现XP系统在安装了Tablet PC2005后,不管 ...

太久没用XP了,Win10系统硬盘实时负载和GPU实时负载都能直观掌握。容易排查故障。个人认为是硬盘数据线或者硬盘主板触点出了问题。或者内存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久没用XP了,Win10系统硬盘实时负载和GPU实时负载都能直观掌握。容易排查故障。个人认为是硬盘数据线或 ...

不是硬件问题,只要不装Tablect PC就没事,一装就卡,试了三台不同配置的机子都这样。当然高配的机子卡的时间就会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硬件问题,只要不装Tablect PC就没事,一装就卡,试了三台不同配置的机子都这样。当然高配的机子卡的 ...

跟我玩那个火炬之光似的。游戏商承认没有做多线程优化。单核吃的死死的。玩起来一卡一卡的。太草了。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多核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