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康铭KM-7677 LED可充式应急灯供电方式

楼主(2020-03-01):
       网上买的康铭KM-7677 LED可充式应急灯,灯分前射的电筒和旁置的应急营灯两种,给女儿带学校去晚上熄灯后应急用,原来供电方式是可充的铅酸电池,我女儿每晚用一会儿,能用10晚左右,总体感觉不错,间歇用了一年多,后来我女儿说电池续航不行了,充满电后放着不用也会没电,应该是铅酸电池不行了,想着该改为锂电池供电了,我手头有一颗柯达原装的锂离子充电电池组,容量1768mah左右,大小跟两颗5号电池并在一起一样大小,另外有2000mah的18650,经过电池放置对比琢磨,最后决定用18650供电,理由有:容量稍微大一些,另外这样有空间安装充电板,改装时顺便把电池线换粗一些,充电口用刀切割塑料外壳,好在这灯的用料和材质都不错,改装自我感觉完美,现在发图跟大家共享,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继续未完的图片

楼主:
总体来说这灯原厂做工和用料都不错!这也是我唯一一盏用了好几年没有被充电时炸掉或者坏掉的铅酸电池灯具。

网友:
18650没装放电保护,充电板上了太多的胶,充电时影响散热的

网友A:
有一个懂得电子的父亲,女儿很幸福。。。。。。

网友:
哈哈。。。。刚想把手上最后的20M打出去,就发现使者的帖子了。。。。

网友:
不可以用市电吗,总是不理解在家用充电台灯的朋友

网友:
可惜电池仓稍微小了一点点,如果放两节18650进去,续航无敌了

不过这不影响闺女的同学们知道你家闺女有个得得嗖嗖的老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懂得电子的父亲,女儿很幸福。。。。。。

我来杠一下,儿子就不幸福吗?

网友C:
我和楼主有同样的需求,原铅酸电池已坏,想一样换18650,两个并着用 。请问楼主锂电用的什么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杠一下,儿子就不幸福吗?

元老,你什么时候办理了ETC?

网友:
感觉换2节18500能更合适呢

网友:
这下扛用了~

网友:
康铭的充电台灯也买过,质量还可以。

网友:
铅酸电池用不住,改锂电池供电耐用多了。愿意的话,可以去掉8字接口,使用塑料挡片封口挡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楼主有同样的需求,原铅酸电池已坏,想一样换18650,两个并着用 。请问楼主锂电用的什么模块? ...

用一片4056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杠一下,儿子就不幸福吗?

儿子自己动手

网友:
这是我最喜欢的照明方式,每次特价必买,买完肯定送人,送时会唠叨一句,如果坏了不要仍,我帮你改锂电。送出十几个了,没一个回头,不知是电池耐用呢还是忘记给我了

网友:
原个控制板可以拆掉了 ,220V插头可以拆掉了 ,装两节18650没问题

楼主:
经过测试,该灯在电池低于3V就不亮了,所以可以不用保护电路了,另外,测试过充电时板子外围有胶的地方热量不大,所以,我认为不会影响整个电路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