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锤油缸怎么复原

楼主(2020-03-01):
油缸拆散了,图中的弹簧,齿轮,卡子都拆散了。弹簧需要施加很大的力量才可以回位,感觉人力好像不行,哪位老师有好主意。

网友:
我拆过,台钳+C型夹或F夹把弹簧压缩到位后卡上弹簧圈

网友:
上夹具吧,手的力量是不行的

网友:
试下木板钻个这油缸大的洞然后直着用两脚踩木板两端压下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