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RX8025在不同电压下的频率测试值

楼主(2020-03-01):
常在水边转,没有不湿脚。最近看了些有关RX8025改时钟的帖子,据说很准,这不又被毒到了。

买了些芯片,有原装的,也有拆机的,原装的是从优&信那儿买的,估计应该是真的吧
做了点板子,仿坛友的布局,没想到RX8025比常用的sop16大些,焊接略有不便
高档的示波器暂时还受用不起,先买了个频率计,二手的不贵
兄弟4个不太好分辨,给编了个号:YAC是原装RX8025AC,YT是原装RX8025T,CAC是拆机RX8025AC,
编号采用  洋加土  的方式,没办法,咱洋的不会,土的也不行。先来亮个相

看一下3V电压下的表现,感觉都不错

再来看看直接加1.5V电压时的频率值,注意是直接加,不是从3V降到1.5V
原装RX8025AC,频率比32768高很多

原装RX8025T也高很多

这是拆机的RX8025AC,表现不错喔,

拆机的RX8025T,也不咋地

看到了吧,改1.5V的小闹钟,拆机RX8025AC是首选,
原装的RX8025AC写入程序后会不会也很好,暂时未知
下边是RX8025T电压从1.5V到1.8V到2.2V到2.5V再依次降到1.5V的情况,看看有什么发现没有

可以看到电压升高到2.2V以上就很准了
电压升高到1.8V时的频率不准,电压降到1.8V时的频率很准!
大概是电压升高到2.2V以上,内部的什么电路才开始发挥作用,把频率值给纠正了
以下是原装RX8025T的表现,好像也差不多

再来看看拆机RX8025AC怎么样,会不会是因为内部不带温度补偿电路,没有类似变容二极管这样的元件,他的频率受电压的影响就很小呢?

可是原装的RX8025AC又是怎么回事呢,1.5V时频率高得离谱
频率随电压的变化跟RX8025T倒是很像

好了,想改造小时钟的坛友,希望能有一点点的帮助
补充:频率计的准度应该达不到0.1ppm,但频率计短期稳定度超过0.1ppm

网友A:
看了下我的库存拆机的AC撸的有点多啊…

网友B:
看来还是得上3.3V。

网友C:
拆机的RX8025AC,哪里买的??

网友:
不错不错,简单直观

网友:
还是联网授时有优势

网友:
看来1.5v的钟得弄个简单的升压,升到3.3v给8025供电。

网友D:
两个型号的工作电压不一样吧,查了一下
8025AC是1.15到5.5V
8025T是1.6到5.5V,温度补偿2.2到5.5V

网友E:
我和你的测试结果完全不一样,使用在优信买的RX8025T-UB,电压低至1.2V频率仍然很精确,电压连续调节至5V再降至1.2V仍然很精确,不知道你的测试结果为何如此不堪。

1.2V供电频率:

5V供电频率

网友:
我在其中一个改时钟的帖子里就提到过,原来用的1.5v电池就偏快比较多,换了几颗8025t还是一样偏快,看了一些零碎的8025t资料,估计也是电压问题,就把电压改为3v电池,误差每天0.5秒以内。

网友F:
不要担心耗电问题,电流估计不到10ua,虽然没有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担心耗电问题,电流估计不到10ua,虽然没有测过。

RX-8025T UB实测2-4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的RX8025AC,哪里买的??

便宜还包邮,淘宝搜店铺    义胜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得上3.3V。

3V还是用RX8025T好,有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型号的工作电压不一样吧,查了一下
8025AC是1.15到5.5V
8025T是1.6到5.5V,温度补偿2.2到5.5V

谢谢解释,英文不懂,视而不见,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你的测试结果完全不一样,使用在优信买的RX8025T-UB,电压低至1.2V频率仍然很精确,电压连续调节至5V再 ...

直接加1.2V准确吗,我也买的是工业级的,还有2个,有空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我的库存拆机的AC撸的有点多啊…

好在不贵
电压高点还是用带温度补偿的好

网友:
有大佬能普及一下ua ub uc怎么区分吗!外观能区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V还是用RX8025T好,有温度补偿

吓得我刚把以前买的几个拿来看了,还好,是8025T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还包邮,淘宝搜店铺    义胜电子

义胜啊,他家发货7--30天得,看他家心情,买过不少次,挺服他家的
之前我在垚鑫和兴宏泰买的,AC T都有,但,还没用上。最近做的都是323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