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汽车应急启动电源线路原理?

楼主(2020-03-01):
求助一下,这个右下角的汽车应急启动电源线路保护器,怎么做到的?大概电路原理就行

网友A:
好几个大电流二极管并联,一般是八个大功率的。这样的话充电宝电流只能向汽车跑,当汽车启动后夹子上电压升高,如果没有二极管那么电流就可以给充电宝充电。
这是我的认为。
我很感兴趣你买的价格,电芯参数,夹子线是8wag么?充电保护板是哪种,我也想做个……

楼主:
我找到,本站有拆机帖子,不过不是智能的,只是能防反充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E8%83%BD%E5%A4%B9
我的是超级电容,帮别人启动过好多次了,用之前不用充电,夹上去等一会儿启动就行了,汽车一般都不是完全没电,只是电瓶内阻太大,输出跟不上,并联一组超级电容以后,电瓶里面的浮电就够给电容充电的,等一会儿启动,没问题的,现在是想弄个智能夹子防止正负极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大电流二极管并联,一般是八个大功率的。这样的话充电宝电流只能向汽车跑,当汽车启动后夹子上电压升 ...

你说的二极管的太古老了,现在都是mos控制,压降低多了,而且内部有芯片的话还能实现更多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本站有拆机帖子,不过不是智能的,只是能防反充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这个才是最适合的,还支持长时间存放,好思路啊。淘宝好像没有耶

网友:
看各个厂家方案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一般一根线单纯用mos管当二极管使用,防止反接,因为二极管存在压降启动启动电流瞬间可能有几百a 有人用分流器加上示波器测量出来的,持续电流大概也有100a左右 几秒内 一般这规格二极管太贵 没办法降低成本,而mos管便宜好多 峰值都是几百a,持续电流一般也有50~80a 多拿几个并联就行了。

复杂的带逻辑延时电路,下图就是复杂的 图片借用https://qzxx.com/27999.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本站有拆机帖子,不过不是智能的,只是能防反充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这个思路的确很好,把电瓶的电偷过来,换为低内阻的电容完全放出来,高。只要是电瓶老化,不是那种放几个月一点电都没有车,都有用,很方便。

网友:
开壳看看,一般是二极管,8个并。

网友:
这不是我做的那个电源吗?
里面就是4个以上的肖特基整流管并联,每一个里面有两个二极管,共阴。电流30A以上

网友:
就是大功率二极管,防止倒灌,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二极管的太古老了,现在都是mos控制,压降低多了,而且内部有芯片的话还能实现更多功能 ...

楼主图片上这种就是简单的防倒灌二极管,不是智能保护,(在单极条件下怎么实现智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