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如何拆九阳Y-50C18电压力锅顶盖

楼主(2020-03-01):
     这台压力锅表现为煮饭时不能正常从气阀处泄气,而是从锅盖处爆漏泄气。感觉象是电磁阀不能及时打开泄气,因此想拆开顶盖。
但毕竟没拆过这样的,一时竟无从下手。看看有没有拆过的或知道的大神指点下。

顶部

正面

后面型号

内部电源板

打开锅盖

锅盖

煮饭时

按这里可以泄气,所以泄气阀是没堵的

请指点,感谢。

网友:
搜一下有没有别人拆过

网友A:
没看到有电磁阀。

网友B:
一般都是卡扣的,大力出奇迹!
另外胶圈老化,内锅变形,内锅底部磨损都会导致胶圈处漏气,锅内无法达到足够压力顶起泄气口。

网友C:
无需拆,是胶圈变质了,换胶圈。

网友D:
这个胶圈盖板是活的,拿下来看看有没有螺丝了~

网友E:
同意前面朋友的意见。
顶部应该没有电磁阀的,是靠内部压力顶开重力排气。
可能是密封不严漏气,无法达到正常压力了。

网友:
卡扣向上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73037925711349979.html

感谢回复, 这个好象是说使用方面的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有电磁阀。

应该是在盖里面,泄气阀那里,,所以需要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卡扣的,大力出奇迹!
另外胶圈老化,内锅变形,内锅底部磨损都会导致胶圈处漏气,锅内无法达到足 ...

没找到方法前还是不太敢随便撬,一不小心就会撬坏了,
这个漏气不一样,属于爆漏,就是突然"嘭"一声漏, 感觉就象是电磁阀不能打开泄气才这样的;
实在拆不开也只能换胶圈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需拆,是胶圈变质了,换胶圈。

总觉得这个漏气不一样,爆漏,就是突然"嘭"一声漏, 感觉就象是电磁阀不能打开泄气才这样的;
胶圈的话应该会比较均匀的漏法,
实在拆不开也只能换胶圈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胶圈盖板是活的,拿下来看看有没有螺丝了~

没有的,胶圈那是完整的锅盖
应该还是要从外面顶部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前面朋友的意见。
顶部应该没有电磁阀的,是靠内部压力顶开重力排气。
可能是密封不严漏气,无法达到正 ...

智能的压力锅大部份都是有的,在泄气阀那个位置,压力到了电磁阀打开泄气,
现在这样爆漏完全不正常,有点不象胶圈密封不严那种漏

楼主:
这个是顶盖的锁舌,掰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顶盖的锁舌,掰不了

向上或者向下可以把密封圈的那块卸下来

网友:
漏气的原因,密封圈变形、压力开关调节不当、用久了的锅底座下沉,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觉得这个漏气不一样,爆漏,就是突然"嘭"一声漏, 感觉就象是电磁阀不能打开泄气才这样的;
胶圈的话应该会 ...

这正是胶圈变质的现象。你的胶圈估计是被食用油浸润过,软化了。当锅内压力逐渐升高,但还没达到顶开压力阀的气压时,胶圈因为强度下降,在有凹位的地方变形,放气了。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泄气孔胶垫的问题(7楼的那张图)。
曾经处理过美的同样问题,过保了售后要30元。后面淘宝配件自己处理。

换了胶圈条之后。如果还是漏气,那也有是锅底座下沉。
锅底下沉处理办法,在底座固定端,增加金属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