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手机主板

楼主(2020-03-01):
泡水中兴老手机主板,几乎无损拆了,最难拆的是耳机插座,其它都好拆。

最终是为了这个,不过接TF读卡器试了下,没反应,不知道是没接对还是泡水挂了,FPGA221接口EMMC,8G+1G。

网友:
你咋接的读卡器,飞线?

网友A:
BGA221的应该是EMC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221的应该是EMCP吧?

是的,8G+1G的eMCP。

网友B:
装回去吧,拆好拆,装回去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回去吧,拆好拆,装回去考技术。

只要有对应的锡网和锡珠,装回去也没那么难,但是这个本身就是坏的,装回去也没办法验证结果啊。

网友B:
进水字库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可能性大的有电源和灯光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字库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可能性大的有电源和灯光升压电路。

不开机,插电红灯微亮,很大可能是字库挂了,也可能是字库里面的内存模块挂了。

网友:
。。。。。拆得好彻底,技术不错,没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开机,插电红灯微亮,很大可能是字库挂了,也可能是字库里面的内存模块挂了。 ...

字库又不会进水。。。
飞线问题吧,我飞了十几片这种没有一片成功,还是得bga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