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终于搞定了小熊绞肉机的小电机

楼主(2020-03-01):
年前媳妇把小熊绞肉机的电机运转时间过长,冒烟不转了,这几天闲着自己研究了下,死马当做活马医,大卸八块后终于接起来了,运转正常,也搞明白了不少东西,第一次修理处女作

楼主:
第一次接线没经验,也不会接废了好大劲,最后把电容去了才正常运转了

网友:
不明觉厉,紫薯布丁

网友A:
感觉是去掉了烧毁的温度保险,现在就直通了,下次出问题直接报废。

网友B:
除了媳妇都可以换系列。

网友:
要是电容的话,是吸收干扰的?
要么就是温度保险
这哥们儿也没说拍个照,没办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去掉了烧毁的温度保险,现在就直通了,下次出问题直接报废。

报废小事,关键是有起火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媳妇都可以换系列。

有条件 媳妇也是可以换的

网友:
看样子是线圈没烧,只是烧了个保险或是温控把

网友:
换媳妇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C:
家里也有一个,,,绞肉做饺子好使,,,小熊做工挺好的,,,就是不能长时间运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去掉了烧毁的温度保险,现在就直通了,下次出问题直接报废。

玻纤管包裹的就是温度保险或者自恢复温控,如果直接去掉,再烧就是线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也有一个,,,绞肉做饺子好使,,,小熊做工挺好的,,,就是不能长时间运转, ...

绞肉机都不能长时间使用,不光是小熊。

网友:
也有的,进线端并接小电容器的,图片上没拍出来,不好判断是电容还是温度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玻纤管包裹的就是温度保险或者自恢复温控,如果直接去掉,再烧就是线圈了。 ...

请问,如果是温度保险坏了怎样修理呢?

网友:
烧了个温控把

网友:
要换一个温控装上,这个直通下次再烧就能起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