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美产MXR裸板,有延迟、混响、合唱调节功能,都是些非国产ic,红宝石电容

楼主(2020-03-01):
美产MXR裸板,上家说是美国进口调音设备,有延迟、混响、合唱、重复功能,上家说只因外壳送去做漆搞丢了,具体型号不记得,怎么接线和调节也不太清楚,只说是插上电有一个孔用手摸有灯会闪,判断是输入端,我以为是双声道的,看电路不像,因为只有最右边的孔是输入,右边第二个为输出,看电路板也不是对称结构,应该也不是立体声插孔,这样接线所有开关和调节旋钮均有效,但是左边两个插孔不管做输入输出均没有用,不知是什么接口,接口都是麦克风接口,拆开都是些非国产ic,红宝石电容,正负12V是凯美的1000uf电容,三端稳压器7812和7805是美国半导体公司的,7912是韩产的仙童,其中: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的TL072CP运费各4片,新加坡产德州仪器TMS4164-15NL共8片,AMD的AM2502PC一片,日产日立HD74LS374P一片,HD74LS393P两片,马来西亚产日立HD74LS00P三片,意大利SGS微电子公司的T74LS157B1、T74LS283B1各两片,ST(意法半导体)意法半导体(ST)集团于1987年6月成立,是由意大利的SGS微电子公司和法国Thomson半导体公司合并而成。可见这个东西有些年头了,美国半导体公司的DM74S288AN、DM74S74AN各一片,摩托罗拉的DAC-08EP两片,韩国产仙童的uA710PC两片,另外还有NE571N、CD4053BE、S8436AT、SN74LS02N。中间的琴键开关从右到做应该是延迟、混响、合唱,电源处的开关为重复,最右边两灯中间的开关为打开关闭调节开关,其余开关看不出什么作用,变化不大,调节弦钮也是随便调,不知具体是调什么。最后附送两张音频指示灯,48V供电,有一片摩托罗拉的431,两片美国半导体公司的LM3915N

网友A:
左边两个会不会是接电脑的USB或者TTL串口 一类的数字信号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两个会不会是接电脑的USB或者TTL串口 一类的数字信号接口

旁边倒是有2片DAC-08EP和一片AMD的AM2502PC,但是为什么会用这种接口,不是很不方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倒是有2片DAC-08EP和一片AMD的AM2502PC,但是为什么会用这种接口,不是很不方便么
...

你查一下线路看一下是USB还是串口 可能是接电脑数字控制用的

网友B:
应该就是一个单通道效果器,乐器效果基本没有立体声的,剩余的两个插口估计是脚踏开关。

网友:
30多年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一个单通道效果器,乐器效果基本没有立体声的,剩余的两个插口估计是脚踏开关。 ...

最右边这个开关已经是相当于脚踏开关功能了,插孔也不像是立体声插头,可以用在吉他上,只是不太好调,只能乱调一通。

楼主:
你知道是什么设备上面的还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是什么设备上面的还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有些芯片上打有生产年份周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芯片上打有生产年份周数的

是这样啊,网上直接搜不到设备信息,上家就只记得一个1500的型号,美产货,我呢就觉得那些个运放就很值得拿来玩。

网友D:
别的咱也不会,就说一句吧。同款手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的咱也不会,就说一句吧。同款手套

主要是我手汗很大,不带手套的话,触摸过的地方留下汗液就会不断腐蚀金属

网友E:
这是雅士利效果器的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手汗很大,不带手套的话,触摸过的地方留下汗液就会不断腐蚀金属 ...

哈哈,楼主好认真的回复啊

网友F:
80年代的东西,不过成色还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雅士利效果器的电路板。

上家也说是美国调音器,具体型号不知,网上还是没搜到具体是哪个型号、怎么用等,非常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年代的东西,不过成色还蛮好的

背面的PCB铜箔都是起皱的,但又是硬的,想喷点三防漆,又怕把起皱的地方溶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