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机复活一个老万用表DT9205

楼主(2020-03-01):
跟大家一样,过了年在家窝了一个多月了,各种无聊。于是在家里各种拆修东西打发时间。不过我属于电子小白,不太懂电路,与其说修东西不如说是拆东西。有一天从厨里翻出来一个布满灰尘的坏万用表。这个是几年前爸爸让我给维修一下的。当时的症状应该是开机无反应,反正屏幕是没有显示的。我拆机把屏幕排线紧了一下,发现没效果,也就丢在一边吃灰了,因为我有个小万用表用着,感觉也用不到其他的。话说这个小万用表差不多买了快十年了,当初花了35块钱买的,作为我这种电子小白来说,只测测电流电压和通断就够了。这次是无聊了,所以决定拆开这个万用表研究研究。这万用表看外观还是不错的,有个Binjiang的标志,我以为是正品滨江来着,但是后来搜索了一下,现在的滨江标志是SZBJ。我那个小万用表就是这个标志。下面图片是修好以后拍的图片,因为当时没想着发帖,所以没拍图片。这个屏幕挺大的,是可以折起来的,方便合适的角度看读数。

下图中Binjiang的拼音,是不是山寨的滨江?还是说很久以前滨江就是这样的标志?

背面就三颗螺丝,连专门的电池盖都没有设计,整个背部是一体的,也就意味着换电池也得拆开后盖。电池就是普通的9V电池。但是电池是设计在顶部的,感觉顶部重量大一些,手感不太好。当时拆开的图片没拍,当时情况就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异样,主板有好多松香痕迹,然后我用洗板水洗了洗,都洗掉了。很明显的可以看到的问题就是那个玻璃保险丝烧掉了,发黑了,我给换了个保险丝,然后装上电池,仍然不开机。

拆机以后发现,这个表做工还可以啊,并不是很山寨的样子,虽然也是牛屎芯,但是感觉电路还比较整洁,用料也还说的过去。底部的插线柱很不错,一体加工的桶背面是螺柱,是用螺丝固定住的,观察整个主板,感觉没有什么烧损的痕迹,实在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作为小白来说,也不会查电路。随便测测一些点的电压,感觉有时有有时没有的样子,首先怀疑是开关的问题,但是测了一下发现开关没问题。感觉很茫然啊。看网上说有些情况要换一下主供电的电解电容,整个主板就两个电解电容,我想当然的觉得应该是靠近电源开关那个,然后找个10uF耐压更高的电容换上了,没啥效果,仍然不开机。

怀疑显示有问题,直接不接屏幕,把表打到通断档,短接右边两个接线柱,试了好多次,期待已久的吱吱声也没有出现。于是从最初的地方开始排查,竟然发现电池连接线与主板连接的地方电压有时候有9.6V有时候只有6v多。6V多的电压是主板上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然后用手摸主板,也没有发热的地方。很是疑惑。把电池连带线拆下来测试,发现竟然也有没有电压的情况。万万没想到啊,是电池的连接端子接触不良。内圈应该是黄铜的,有些氧化,与外圈接触不良,用烙铁点了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通断档终于能够发出吱吱的声音,狂喜啊,赶紧装起来。

装起来之后呢,发现屏幕不显示,又把主板与屏幕斑马线连接的地方拆下来,发现那个压板底部两个螺丝压紧的地方已经被压碎了,导致那两个导电胶条都有凹痕了,这个塑料质量也太差了。然后用哥俩好粘好。用开水把那两根导电胶条烫了,以便使得凹陷的地方恢复原形。然后装机,终于可以显示了。(不过几天以后这个压板又坏掉了,导致显示不全,然后我直接用哥俩好把这个压板顶部给灌了,就跟下图这样,其中一颗螺丝的孔穿了,我在下面加了个铜片用烙铁加热固定住了。在此推荐一下哥俩好,粘好了效果非常好,强度很高。)

再次装机,发现有个位置的小数点不显示,再次折腾压板,发现没效果,只好把屏幕全拆出来,屏幕里面也是斑马线连接的橡胶条。多次尝试发现屏幕折起来的时候显示是正常的,压下去的时候显示不正常,应该是胶条压不紧了,在胶条的压槽里面加了绝缘胶带,再装起来,完美显示。下面两个图片,一个是正常的,一个是缺小数点的。正常的状态下是量程2,20和200的时候都会在小数点下面显示一个数值的底标。

到这里,这个万用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可是还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用着用着突然自动关机了。我倒是知道万用表是有自动关机功能的,但是这个表两三分钟就自动关机了,这很不科学啊。难道这表还有什么没解决的问题嘛。我又百度了一下万用表自动关机的原理,作为小白来说分析电路是很吃力的,因为根本不会分析。但是人家这个电路也说的很明白了,关机时间主要是由那个电解电容决定的,反正整个主板就两个电解电容啊,那还不好说嘛

先换掉了HOLD按键旁边的那个电容,这原本是一个10uF/25V的,换了个47uf的,开机测试,没效果啊。那就剩下电源开关旁边的那个电容了,换上一个47uF的,再测试一下,延时关机时间终于可以达到十四五分钟。这让我很不理解,不知道厂家为啥当初要放一个10uF的作为定时电容呢?两三分钟的时间也太短了吧

然后就是准备把9V电池改成锂电供电了,之前有块XL6009升压板,接上之后发现静态电流太大了,有十几毫安,所以想废除掉HOLD按键,然后用这个HOLD键作为电池开关的,结果断开HOLD按键的两根线之后表不能正常用了,我之后又接回去了。准备改用淘宝成品的升压板。但是得重新买板子,之前只买了一个升压板,给那个小万用表改锂电了,静态耗电不是很大。24小时大约耗掉0.01-0.02V的电压,估计三四个月充一次电应该是可以的。

最后晒一下我的三个万用表,最小的BM8300,也是最老的,改了锂电,简单易用,准备给老爸放工地上用了,毕竟买9V电池毕竟麻烦。中间红色的是之前同事买硬度计的时候卖家赠送的,他用不到就给我了,这个自动量程的,而且是用三节七号电池的,很方便。

网友A:
有点意思,往往都是在不明显的地方坏这么一两点,然后让你搞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网友:
牛掰了,点个赞,好一番折腾

网友B:
万用表用DCDC升压,升压后边应该多加几级滤波吧。dcdc输出纹波较大,但是对产品有多少影响,还是得看表的精度。各个电源的拓扑链接,芯片的PSRR。。。总之我更建议两个锂电并8.4V,升压等于主动引入纹波,对于测量设备,不建议使用。个人意见。疫情期间、楼下别喷

网友C:
很喜欢这样的实战经验贴。欢迎多发

网友D:
滨江表还可以,没优利德什么的名气大,不会有山寨滨江的

网友E:
升压板买错了,有专用锂电池的,不开机时基本上不耗电,因为电流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往往都是在不明显的地方坏这么一两点,然后让你搞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

是的,往往是想不到的地方更容易让人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用DCDC升压,升压后边应该多加几级滤波吧。dcdc输出纹波较大,但是对产品有多少影响,还是得看表的精 ...

两个锂电串联的方案应该是最好的,但是充电很麻烦。DCDC输出的话,这种转换板应该是自带滤波的,再增加滤波当然好,但是怕增加静态消耗,时间久了会导致电池馈电。不过即使使用这种升压电路也没感觉到对精度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不过之前使用那种DC电源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干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喜欢这样的实战经验贴。欢迎多发

谢谢支持,新手摸索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滨江表还可以,没优利德什么的名气大,不会有山寨滨江的

如果不是山寨的话这表大概是比较早了,那时候滨江还没更改标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压板买错了,有专用锂电池的,不开机时基本上不耗电,因为电流极小…… ...

这款升压板主要是便宜和方便,装个大电池的话三五个月充一次应该没问题,所以还不算麻烦。

网友:
以前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滨江的东西还可以,就是那个开关有点问题,接触不好,后面扔了,好怀念那个表

网友F:
我觉得直接两块小锂电池串联,准确度应该比电源模块好些,麻烦点的是需要两个4056充电板独立,充两次或两个电源充电,多口电源一分多线会共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直接两块小锂电池串联,准确度应该比电源模块好些,麻烦点的是需要两个4056充电板独立,充两次或两个 ...

有一种TP5100的充电板,可以直接充8.4V的并联电池。我也想并联两个电池的,但是没有合适尺寸的。所以只好考虑升压。

网友(2022-03-04):
这种板静态比较高。找不到静态低的

网友(2022-12-08):
楼主是高手!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楼主的文笔挺好,说的透彻,图文并茂的,挺好的学习帖。

网友:
实践证明,两个锂电并在一起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