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充电器,这个模块什么用途...

楼主(2020-03-01):
整流滤波后并联在直流输出端的模块

网友:
60N06 MOS管 :N沟,60V,60A,14MΩ

网友A:
盲猜跟短路保护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跟短路保护有关。

那场效应什么用途, 前端整流电路中有个7A自恢复保险了

网友:
我猜是用于(给过充的电池)放电的 查了一下那个ST的TO220是个大功率MOS管(60V/60A) 而且整个电路只有整流没有充电控制应该是给铅电池用的吧 可能会有这个需求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的。
P60NF60:绝缘式功率场效应管, 60A/60V/N沟道,250W。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场效应什么用途, 前端整流电路中有个7A自恢复保险了

防止反接的

网友B:
如果是铅酸,有可能是脉冲充电过充中给电池放电的。话说你都拆了,又不复杂,画个电路图看看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铅酸,有可能是脉冲充电过充中给电池放电的。话说你都拆了,又不复杂,画个电路图看看不就可以了。 ...

不会画电路图 画个线路走势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铅酸,有可能是脉冲充电过充中给电池放电的。话说你都拆了,又不复杂,画个电路图看看不就可以了。 ...

楼主:
发个回复,审核要半天,谁知道负分怎么来的,好像新注册的没负分。